求助!用IO口能发出8M脉冲用那款51单片机!!

楼主(2008-08-20):
发8M要注意那些!!
有没有只有普通功能,而速度快执行率高的单片机!!

网友A:
普通51就可以,用T2的时钟输出功能

普通12时钟51晶振为32MHz时最大可输出8MHz时钟

网友B:
嘿嘿

ls咋算出来的呢???

网友A:
难道LS有更妙的算法?

网友B:
嘿嘿

呵呵,这是增强型51

网友C:
用C8051吧……几十兆都可以,关键就是

什么东西需要这么用?

网友A:
AT89S52只能算个普通51,和AT89C52没什么大的差别

网友D:
找个有PWM的

找个有PWM的

网友A:
PWM要输出8M,那得需要多高的时钟频率啊!

网友E:
stc的89系列,6时钟模式,T2输出,自动装载,晶振用40M的

网友A:
6时钟模式的51晶振用16M就可以输出8M了

楼主:
市场上十几元的普通51有没有是6时钟模式以下的??谢谢

网友E:
stc的具备6时钟功能的stc89c52

网友F:
STC的12系列,1T,很容易出8M,价格低于10

网友G:
2楼正解

    14楼的说法好象行不通,stc的2052系列和5410系列的PWM产生8M脉冲的话需要很高频率晶振并且要用中断。不过stc暂时没有大量出的520x系列倒是可以的,用16M晶振就可以轻松输出2路8M脉冲。
    需要说明的是stc的520x最大flash空间只有6k,如果需要更大的话可以用5A的。
     靠,又替stc打广告了,不知道会不会挨砖头?

     philips的lpc900系列也有2路时钟(T0、T1)输出功能

楼主:
各位!是不是这个程序就能在P1.0发出脉冲?

#include<AT89X52.H>
main(void){
T2MOD =0X02;  //T2OE=1
T2CON=0x00;   //C_T2=0
TH2=0X0FF;
TL2=0X0FF;
TR2=1;       //开始
}

网友H:
我在实验板上模拟时,无论怎样改TH2,TL2.发出的脉冲总是1.6KHZ

各位帮忙看看程序对不对!
发出的频率这么低

网友H:
我用的单片机的STC89C52.应该没问题吧

#include<AT89X52.H>
main(void){
T2MOD =0X02;  //T2OE=1
T2CON=0x00;   //C_T2=0
TH2=0X0FF;
TL2=0X0FF;
TR2=1;       //开始
}

网友I:
at89c52用定时中断作脉冲发生应该考虑的问题

at89c52用定时中断作高频率高精度的脉冲波形肯定不行。
因为你还要考虑中断响应时间和中断处理时间。
中断响应时间是有硬件决定的,中段处理时间是程序决定的。包括中断响应,断点保护,现场保护,中断处理程序,恢复现场,恢复断点等需要的时间。
用c代码来写的话具体是多长时间还要看定时中断服务程序生成的汇编指令,再加上中断响应时间,这是确定性因素。
还有不确定性因素就是如果你的程序还有一些其它中断服务程序,在定时器中断产生的时候如果有其它的中段服务程序正在执行就不能马上响应,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可长可短。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A:
搂主并不是要用定时中断作脉冲发生

楼主用的是T2的可编程频率输出功能,和中断没什么关系。

网友J:
至少应该使用一个支持晶振频率在12*8*2M

楼主:
各位!就是不发脉冲!帮忙看一下谢谢大家

#include<AT89X52.H>
main(void){
T2MOD =0X00;  //C_T2=0
T2CON=0x02;   //
RCAP2H =0xff;
RCAP2L =0xff;
TR2=1;}

楼主:
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我用这个程序在T2口输出时钟脉冲,可是频率只有1.6KHZ
无论怎么改TL2,TH2频率都不变

#include<AT89X52.H>
main(void){
T2MOD =0X02;  //T2OE=1
T2CON=0x00;   //C_T2=0
RCAP2H=0X0FF;
RCAP2L=0X0FF;
TR2=1;       //开始
}

网友A:
错了

应该
T2MOD=0x02;  //C_T2=0
T2CON=0x00;   //
RCAP2H=0xff;
RCAP2L=0xff;

网友K:
PWM问题

要产生8MHZ方波,CPU频率最低要过到16M,所以来说选用一般的芯片还是达不到要求的。

可以选用MSP430系列16M的芯片,可以产生8M方波,当然430的片子也不便宜,也可以使用低成本的ARM芯片,片子也不贵,也就10几块钱吧。这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A:
楼主用的晶振是多少?

上面的软件应该是没问题的
另外,改TL2,TH2的值频率是不会变的
要改RCAP2H/RCAP2L才行

网友L:
用C8051

那你就用c8051F系列单片机吧,不过才能出6M,哈哈,但他不占用资源,用PCA硬件发。如果你能用外部时钟,就能达到8M,外部加32M时钟,用其4分频就可以得到。

网友A:
楼上对C8051F并不了解

用C8051F系列单片机的话,XTAL=24M时可以输出12M

网友H:
在此感谢各位!

最终程序改到:
#include<AT89X52.H>
main(void){
T2MOD =0X02;  //T2OE=1
T2CON=0x00;   //C_T2=0
RCAP2H=0X0FF;
RCAP2L=0X0FE;
TR2=1;       //开始}

单片机是STC89C52RC支持到44M
晶振的频率现在是12MHZ
发出的频率是1.5MHZ
符合Lyjian和各位提出的公式.
输出频率=1/(4*(65536-(RCAP2H,RCAP2L)))
最后改到RCAP2L=0X0FE,有1.5MHZ输出
当改到RCAP2L=0XFF时,就无输出.
不知是不是单片机的问题!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在最后加一条while(1);

网友H:
回Lijian,我以前加过等待程序的.

结果一样.RCAP2L=0XFF;时就无输出
请问以前有没有用过,实在不行就选其他方法了.
再次谢谢支持

网友A:
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你的芯片有问题

同样的软件我在P89V51RD2上测试了,没任何问题
XTAL=18.432MHz,RCAP2L=0XFF,RCAP2H=0XFF时,输出为4.6MHz

网友H:
回Lijian

谢谢!我再找其他单片机看看.
可否推荐价格便宜点6时钟模式的51单片机
我只用过STC89,
太慢了
功能不用多就要快!

网友A:
最便宜的应该是STC的吧

我用过NXP的P89C61X2和P89V51RD2,感觉还行
P89V51RD2大概一块多美金
其他SST的应该比较便宜

网友H:
速度快不快?30以下都能接受

我作的东西就看速度,效率

网友M:
8M是比较高的频率了

传统12T的51片子是不好做这么高频率的脉冲的。
STC倒是用过,PWM在32M时也就125K,已经接近极限了。
其他的片子没有用过,但个人认为8M不太好搞的。

建议直接用硬件振荡器,在控制要求满足的范围内,这个应该是一个思路。

网友A:
要快用一个时钟周期的51

C8051F系列
STC12C系列
DS89C4xx系列
等等
6个时钟周期的51在XTAL=20MHz时我觉得已经够快了

网友A:
36楼说的不对

PWM输出和方波输出是两回事
如果要用51输出8M的PWM确实难
但要输出8M的方波确是很简单的
T2的频率输出功能就可以只要XTAL=32MHz就可以了(12T 51)
现在一大堆普通51最高可以跑在40M(如Winbond、NXP、SST、STC等公司的51)(对于6T 51,只需XTAL=16M就可以了)

网友N:
CPU不用干别的话?

11楼: 6时钟模式的51晶振用16M就可以输出8M了

网友A:
楼上复习一下51

用51定时器2的时钟输出功能是不需要软件干预的

网友O:
用有源晶振不就成了?

网友P:
2楼学习了。

非要用51的内核吗?可以尝试采用msp430的片子。

网友L:
用C8051F330。

用C8051F330,9元/片还含税。体积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