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0-5V的方波信号转为电平为-1.1V ~ 4.5V的方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8-20):
5V的幅度变换成5.6V的幅度,老大,不用运放怎么搞?

哈哈,AD采,DA出是不是就等于没用运放啊?

楼主:
用稳压管应该可以吧

楼主:
象这个图,可以转为+-10V的方波

现在想怎么样能更简单

楼主:
是一个控制逻辑信号,转为一个有幅度、电平要求的信号

网友B:
三极管放大即可,二楼的怎么就想到AD、DA了呢???

网友B:
很疑惑:这个农民讲习所 到底是不是农民讲习所呢???

这种问题也要拿出来问???

4楼加几个电阻或二极管,调整下两种状态的分压值不就行了?
看你的R27应该是不用考虑负载内阻的问题了.

楼主:
这个办法不错,我先看看

网友A:
呵呵,俺想到AD、DA是因为想精确点啊。。。

用三极管搭,俺心里不怎么放心啊,呵呵,应该是没什么经验更准确啊。。。

洗碗机,三极管弄的时候,温漂怎么搞?

网友C:
可能是所长的徒弟盗号上的……

网友A:
哈哈,看看4楼的电路的PROTEUS下的仿真波形

这是电路图:

这是输入的正弦波信号:

这是仿真后的结果:

网友D:
作个记号

网友E:
就把4楼的电路的+ -10v改成+4.5,-1.1V

所长不是在挖陷阱吧....

网友A:
NND,看岔了,原来只是个方波信号。。。

我还以为是连续线形放大的呢。。。

网友F:
所长是软件功底很强

硬件吗。。。。。

网友G:
谁能做出个图发上来大家学习学习阿

网友H:
按理, 用一个三极管能够搞定

网友B:
什么按理? 根本就不可能。

LS有本事就设计个“用一个三极管能够搞定”的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I:
可以的,用一个三极管作反相,然后经过电容隔直,得到±5V

然后对分别对正负电压限幅,可以得到-1.1V和4.5V。

只使用+10V电源就OK了。

网友B:
蛋蛋没看清楚LZ的题意哦

要输出同相的方波。

网友J:
有+-10V的电源,应该用运放来做

这个图也可用,但内阻较大.

网友K:
一个保证性能的方案

CMOS 反相器, 用 -1.1V 和 +4.5V 电源
电阻分压产生电源, 电源可以加滤波电容, 保证内阻

网友L(2011-09-08):
所长的图,嘿嘿~~~

连个限流电阻都不加~~~

所长软件牛X,硬件不如菜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