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MODBUS RTU 模式下数据间时间间隔问题

楼主(2008-08-20):
 MODBUS RTU方式
数据基本格式如下:
地址  功能代码    数据数量    数据1    ...数据n    CRC高字节    CRC低字节

帧定界 :MODBUS RTU方式下,每两个字符之间发送或者接收的时间间隔不能超过1.5倍 字符传输时间。如果两个字符时间间隔超过了3.5倍的字符传输时间,规约就认为一帧数据已经接收,新的一帧数据传输开始。
问题:
   1、在软件过程中如何实现时间的判断?
   2、严格定义数据之间的时间有何意义?比如不去考虑数据之间的时间而实现通讯,会有什么弊端和好处,或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去考虑数据间的时间间隔问题?

网友A:
。。

1,从收到第一个字符,规定时间内没收到新的字符就算1帧完了

网友B:
好处就是简单

网友C:
一般的UART都有这个功能

两个字符时间间隔超过了3.5倍的字符传输时间,会有一个中断的
如果没有此功能,只能根据最高波特率计算出时间,然后用定时中断判断

网友D:
用时间间隔来判断一帧信息的起始...

网友B:
哪家的UART有这个功能?呵呵,都是自己的代码判断的把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楼: 一般的UART都有这个功能

两个字符时间间隔超过了3.5倍的字符传输时间,会有一个中断的
如果没有此功能,只能根据最高波特率计算出时间,然后用定时中断判断

网友B:
TO LS

那就不能说是‘一般的UART’都带了,呵呵,8BIT/16BIT的好象基本上都不带的啊。。。

网友E(2010-11-17):
你好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就是MCGS与DSP用Modbus通信,但是如果在组态里面同时设置一区寄存器和4区寄存器的话就不能正常通信,单独设置任何一个寄存器通道却可以,这是咋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