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乘以2

楼主(2007-06-06):
第一次用AVR单片机,用汇编写了一段查表程序
......
DIS:LDI   R30,TAB
     CLR   R31
     .....
TAB: .DB 01,02
     .......
这样查不正确,把上面的LDI  R30,TAB改为LDI  R30,TAB*2,查的值就正确了,想了好久都不知道为什么要乘以2,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编移器的单位总题

TAB是个程序标号,
标号都是偏移量,是按字(16BIT)计算的,
但是程序指今中的数据偏移量要求
按字节(8BIT)计算的,所以字*2=字节偏移量.

楼主:
谢谢turmary 的解答

谢谢turmary 的解答,不过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这种转换单指AVR单片机吗?
我以前用51的时候,是不用转换的。

网友B:
因为读取FLASH 数据指令 LPM是字节寻址

因为读取FLASH 数据指令 LPM是字节寻址
所有要将以字寻址的地址*2

网友C:
ATmega16的是正解,turmary的错了

为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但是知道标号与偏移量没什么关系,标号只是让编程人员便于**,本身代表表格的第一个元素的地址,每个元素所占多少字节与标号无关,但是偏移量就是以所占多少字节为基准的

网友D:
都没错

标号代表的是地址,AVR单片机是两个字节为一个地址,比如标称8K的M8实际上只有4K地址,LPM是以字节来查表的

网友E:
记住LS

记住LS说的就可以了:)

楼主:
m8实际只有4K地址?

    ZRL700424说m8实际只有4K地址?这是怎么回事?是说它只有4K的存储空间吗?
写程序时从开发工具上看它的CODE,当时发现一个两个单字节数据存在同一个地址中,这样看虽然地址只有4K,但代码空间还应是8K,不知这样说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