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单片机如何来同时计多路脉冲?(6路)

楼主(2007-06-07):
我是学生,我只知道用单片机计数器t0和t1,要是这样得需要用3片才能满足要求,有些太浪费了。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re

外加计数芯片或用操作系统,采用互斥信号量,使计数器达到复用的功能

网友B:
I/O口

我看 可以用定时中断检测I/O口的电平是否发生变化;也可以用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中断。

网友C:
得看什么样的脉冲

网友D:
用单片机实现多路脉冲计数

MCS51系列的单片机除了T0、T1定时/计数器可实现外部计数功能外,INT0、INT1也可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这几个口都不够用时,可采用中断扩展的方式来解决。
相关链接:http://www.hx51.com/Training/ShowClass.asp?ClassID=13

网友E:
看脉冲速度

一般的应用,用IO口也就可以了

网友F:
对,如果频率不高,可以使用巡检方式

网友G:
C8051有PCA模块

捕捉脉冲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