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单片机IO口问题

楼主(2008-08-21):
如图,用51单片机的一个IO口驱动一个三极管实现电平转换。这款单片机的IO口可以设置为强推挽输出,R1下拉的目的是单片机上电时,IO口默认输出低电平,这样OUT端输出为高电平24V,当IO口输出高电平5V时,OUT端输出为低。逻辑是反的。

楼主:
问题

但是换成如下接法,却无法实现正逻辑,当单片机IO端输出5V高电平时,实测R2上没有压降,无论R3为1k,4k,还是10k,OUT端输出始终是4V左右,无法满足输出24V高电平的需要。请问是电路原理设计有问题还是R参数配置得不对,谢谢!

网友A:
个人建议

    第一种接法是对的。对于第二种电路,你可以把下拉R1去掉,把9013改成9012。好像从没用过你那种接法。

楼主:
用第2种电路接法的目的

目的一是确保正逻辑。二是在没有动作的时候,OUT端是被拉到地的,这时候电路没有电流,系统功耗较低。若换成PNP型的9012,同样要实现正逻辑,而且平时OUT为低的话,就有功耗问题存在。

网友B:
看来LZ没有掌握NPN的用法,呵呵

用NPN + PNP组合,即可靠的正逻辑也

网友A:
那么简单地说吧

    三极管的输出端要在集电极,别的你自己想办法了。

楼主:
根据cooperate和chenczy的意思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C:
呵呵,孺子可教也

基本可用,
但建议R1、R3改为分别并联在两个三极管的发射结上
24V的话R4应该根据负载电流要求适当增大

网友A:
和7楼说的差不多

    不过要是我的话,我会去掉R3和R5,即R3和R5都断开,再在输出那加个小电阻。不过我用的的5V电压。

网友D:
受不了

受不了,你想输出24V,也得基极电压大于24。6V才行啊

网友E:
用一个光耦代替三极管,不就简单多了

网友F:
呵呵,一个光耦可是十个三极管的价钱

网友F:
其实要同相输出用一个三极管也是可以的

不过最大的输出电流要受制于单片机的最大低电平输出电流了

网友G:
lz的第二种接法是射极跟随器,当然不会有24v

网友C:
实际上也就是三极管的3种典型应用电路了

共射放大:基极输入,集电极输出,输出反相,可以得到放大的电压和电流;

共集放大:基极输入,发射极输出,输出同相,只能得到放大的电流,电压增益为1,又名射极跟随器;

共基放大:发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输出同相,只能得到放大的电压,电流增益小于并接近1。

再就是用多个三极管把各种电路形式组合起来,就能实现更复杂的特性和功能要求了...

网友H:
第一个图为什么要改?正负逻辑用软件很难实现吗?

网友I:
答复

您用的的是共射电路,当输出口是on是,BE导通所以你测出来的电压很低,当IO输出为低点平时,三极管无法导通,由于上来电阻R3的存在,你才可以测到24V的高电位,建议有时间可以去下面的网址看看,里面有很多名校的视频讲座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007640

楼主:
谢谢大家!很菜,学习中……

楼主:
to 11楼

一开始是想用光耦,但在另外一个应用中发现了光耦一致型差的问题,具体可以参见“技术交流”版我的名为“请教一个跟光耦有关的电路问题”的帖子。所以想用三极管搭一下。

楼主:
to 18楼

软件实现反逻辑是很容易,但我的要求是单片机系统不上电和上电后软件没有执行的情况下,OUT端要被拉到地。否则还必须上电后先将P2.7初始化输出一个“1”,让OUT端为低,而且平时单片机系统不动作的时候,OUT端也持续有电压加在负载上,这样系统功耗也大。

楼主:
to xwj

按照您的意思,是这样吧,请问R1和R3这样接有什么优点呢?

网友C:
Yes!

消除三极管反向漏电流Iceo的影响
有合适的门限值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楼上的电路

R1并在b和e之间,Q1没有导通,OUT端输出为0,改为原来的接法,即R1并在P2.7和地之间,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另外小心地问一下

9013和3904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J:
建议楼主恶补一下三极管的知识

网友K:
哈哈

哈哈,绕了一大圈还是回到第一个图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