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识别

楼主(2007-06-07):
(无正文)

楼主:
没人做过吗

没人做过吗

网友A:
这个太容易了,现在电话拨号就是这种方法

参考电话双音频电路。

网友B:
很多方法

有专用芯片等等等等

网友C:
拿个频率计就搞定了

开个玩笑,如果你的信号是多频率的叠加信号的,估计得用DSP什么的进行变换,就是求出信号的频谱,如果是单一信号,频率变化慢的话用单片机计数或测电平宽度就能实现,如果频率变化较快就麻烦了

楼主:
单一信号

只是识别单一信号,用LM567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B:
可以

最简单可靠的方法就是用567 :)

楼主:
还有

用567,不知道可不可以一个频率如果有一定误差,让 它也能判断是这个频率

网友B:
可以

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A:
世界上就不存在单一频率的信号

除非这个信号从开天辟地就存在,到世界末日才停止。
实际信号总有一定带宽的,宽一些窄一些而已。

网友A:
带宽最小的是石英晶体

那也有十几到几十Hz宽度。
LM567的选择性并不是很窄的。

网友D:
LM567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