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中,如何实现对软件程序运行状态的监控

楼主(2007-06-07):
国家产品检验中心要求,在单片机系统中,程序要有运行监控功能,
请问都包括哪些内容。
目前了解的有:对存储器的监控,
       对程序的监控,虽然知道 但不知软件怎么做。

各位,请集思广意,支支招吧!

网友A:
看门狗

有看门狗大概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好像是这样

数据存两份,取数据的时候,两份比较,相等则用,不等则认为出错;

程序好像就是硬狗和软件陷阱

网友C:
电源监控制要的吧

电源监控制要的吧

网友D:
对程序的监控

普通单片机好像不行吧,上电校验程序存储器的数据是否更改到是能实现,但对程序运行的完全监控好像实现不了

楼主:
谢谢

电源有主电和备电,自动切换,同时有采样监控
看门狗也有,但故障后需要有指示灯显示,目前所有的指示灯是LED循环扫描方式。
3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
5楼的朋友和我想的一样,存储器是可以有送,读的方式来较验,但程序部分如何做。再加一个单片机专门做较验如何?该单片机自成系统,与主机互相较验,是否可行?
现在没法考虑成本的问题了。

楼主:
多多支持

谢谢,多多帮忙啦。

网友E:
g说的对(不排除他人的),狗是非常有效的措施之一

但必须得配合软件(陷阱之类的)。

网友E:
呵呵,一点都不谦虚

网友F:
定时器中断

定时中断扫描内部程序的状态
当然了,在写程序的时候 当程序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要设一个标志位

定时器中断扫描标志位   做出判断   可以做出响应的动作

呵呵  不知道说的对LZ有没有帮助

楼主:
对CPU的监控,还是没办法。

对62256,29C040都是采用送几组数据,做一定的简单换算,再读出比较的方式。CPU 一直不知有什么办法。

网友G:
是不是类似于仿真器那样对仿真单片机程序的监控?

如果是的,考虑一下sst单片机吧!(呵呵,一不小心又替人做广告了)

网友F:
读标志位不行吗

不单单片机本身的标志
自己也可以设置一些标志啊

对于不同的情况分别设置不同的标志不可以吗

网友H:
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设标志,然后在中断中判断。。。

楼主:
谢谢各位

用标志位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办法,但是如果CPU都乱了,标志位也没意义了,这个问题我也不是非常理解,想着想着就把自已绕进去了。狗对CPU的监控还是必要的,发现CPU死机后可驱动一套独立硬件来显示软件故障。再加上标志位的监控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F:
恩 差不多了吧

不用外加电路吧  顶多加个程序入口
狗一复位就显示呗

那的看实际当中具体怎么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