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keil奇怪的SPACE OVERFLOW问题

楼主(2007-06-07):
缘由:
一段读卡器的程序,生成的hex文件有点大,看到其中的有些处理其实不需要,
就想去掉
    switch(g_cCommand)
              {
                     case 0x0101:
                        ComSetBound();               break;
              /*下面的处理不需要,注释
                     case 0x0104:
                        ComGetHardModel();           break;
               */
                     case 0x0108:
                 ..................
              }
结果link出现这样的错误: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PCDHALT?ISO14443A
    LENGTH:  0044H
Program Size: data=261.5 xdata=0 code=10089
Target not created

而不改动那段代码,则complied,link成功:
Program Size: data=193.5 xdata=0 code=10099
creating hex file from "T5310"...

问题:
1,为什么注释掉那一段case就出这种错误呢?
2,为什么注释掉那一段case显示的data使用量这么大呢?

网友A:
因为有函数没有调用,所以软件没办法分析调用关系

因而也就没办法使用内存覆盖技术来分配临时变量,从而内存不足.

如果你不要那个函数的话,连那个函数也注释掉。

楼主:
程序结构很简单,没法去更多了

其实就是
main()
{
 initial();
 switch()
 {
  .......
  }
}

把整个switch注释掉同样出线上面的错误,链接是出现问题。

网友B:
随便说说

261.5 > 256

网友C:
把有关的信息贴出来

跟SEGMENT: ?DT?PCDHALT?ISO14443A有关的信息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