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8-08-21):
#include <reg51.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abcd();
void delay()
 {uchar z,i=250;
  while(i--)
       {z=255;
       while(z--);
       }
 }
void main()
{
 uchar i,j,temp;
 abcd();
 EX0=1;
 EX1=1;
 PX0=1;
 PX1=0;
 IT0=1;
 IT1=1;
 EA=1;
 P1=0x0ff;
while(1)
 {
 temp=0x01;
  for(i=0;i<7;i++)
   {P1=~temp;
    delay();
    temp<<=1;
   }
  for(j=0;j<7;j++)
   {P1=~temp;
    delay();
    temp>>=1;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0
{
 EX0=0;
 P1=0x00;
 delay();
 delay();
 delay();
 EX0=1;
}
void int1() interrupt 2 using 0
{
 EX1=0;
 P1=0x0f;
 while(1)
  {P1=~P1;
  delay();
  }
 EX1=1;
}
abcd()
{SCON=0X0F3;
 TMOD=0X20;
 TCON=0X69;
 TH1=0XF3;
}

请帮我看下为什么我这程序在仿真时在没有外部中断也不执行主程序,而直接执行外部中断1.先谢谢了

网友A:
检查P33引脚是不是一直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