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三相电路出现的经典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21):
本人最近做一个工业级要求的三相相序保护器,要求在三相电欠压过压,缺相,错相的状态下通过单片机AD采样做出相应判断,但是最后发现很多功能不能实现,请高手指点,图中的AGND就是L3相。当三相发生欠压时,现假设线电压低于350V时欠压:1,如果AGND没有发生变化,当L1,L2发生变化时候,测当L1L3,L2L3线电压没有达到350V,L1L2之间的线电压已经低于350V,但是单片机不能检测

网友A:
这种情况没有办法识别啊

以前我们公司也做过,这种情况没有办法识别,如果你真做出来啦,你完全可以去申请专利。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B:
从图上看

没做过,从图上看好像无论线电压怎么变化,AD10与GND之间都量不到电压。

网友C(2010-01-29):
没有做过 但是经过分析 只能采集到两项电压 其他采集不到

网友D:
T5\T6是什么东西啊,估计是双向TVS,但又好像不是这么画的,要是二极管那有一半电压波形就被滤掉了,因为L1、l2相对L3时正时负,且对称,所以在AD采样前应该将输入信号电压偏移2.5V,即当L1=L3时输入AD10的电压为2.5V,这样才能进行正确的计算,否则负的电压信号AD无法转换。电压有效值的计算量还是比较大的,不知道单片机能不能胜任,不知道有什么好算法。

网友E:
呵呵。。。
B相接地,UAB和UCB已知,UAC=UAB-UCB,当然都是向量了

楼主做的是电机保护?找几本说明书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