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从软件程序上识别两种不同的铁电?

楼主(2008-08-22):
 现在用的是FM3130,但是想换另一种,由于不想更换硬件电路,只是换铁电芯片,所以找了一个和FM3130完全管脚兼容的铁电FMCL16,这个容量小些,所以操作的时候读写地址只有6位,而FM3130是要操作8位地址的,这样读写操作就有所不同,那么我的程序怎么去识别是哪种铁电呢?就象PC机自动识别安装的是哪种驱动一样?

网友A:

在FM3130的最后地址写一个数,然后再读出,比较一下与写入的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则为FM3130,否则为FMCL16。我用此法识别过FMCL64与FMCL16。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呢

 大家都有什么办**

网友B:
二楼不是说了方法了吗!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