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的电路是不是对的?谢谢

楼主(2007-06-08):
能不能作AT89S52的ISP下载线?配合用下载软件atmel的
microcontroller   ISP  software 可以吗?
图上电容是0.1UF  104电容   图中最左边是并口

网友A:
网上可以搜到

楼主:
这个就是从网上找的

我按这个图焊了个板,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网站上找E51PRO软件,里面有详细的文档,那个软件对于下载线可以配置。如果你的下载线不对,修改一下配置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