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关了中断还是从新计数

楼主(2007-06-08):
    刚刚把计数的搞好
   可是当计数到后我关了中断.可是又从新开始
   计数,并且总是以1S的频率闪动下
   急啊!!!!!!!!!!!!!!!!!!!!!!!!

网友A:
不知道你在问什么,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B:
关了中断并没有停止计数啊

计数还是在继续,只是计数到了不能产生中断

楼主:
继续请教

      我编写的就是一个时钟程序
    当时间到了后
  我让它跳到别的地方去
    可是程序先跳过去然后又继续计数

网友C:
中断肯定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