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楼主(2007-06-08):
28个引脚 每片价格应该不超过4块吧  7号引脚接了40M的有源晶振。

我只接触过AT的单片机,所以不知道这个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麻烦哪位大侠
给点参考意见吧   事关我的工作 谢谢了

网友A:
怎么知道价格不超过4块的?

楼主:
没人知道吗?

???这么冷清这里。。

网友B:
一脚搞定,晕

你把Vcc,Gnd,Reset脚也找出来就容易找了

网友C:
RST=3?Vcc=28?GND=14?

网友D:

最起码你要拍上图片,二要画出它的外围,要不然神仙也不知你要知道的是什么集成。
去问”神"都得说清自己的意愿。。。谢谢楼主补上。

楼主:
是这样的

RST=3 Vcc=28  GND=14

是这样的

请问这是什么单片机呢 谢谢了

网友C:
STC12C5410(AD)

网友E:
老T也来这里帮忙了

接40M的有源晶振,能不能搞张相片上来

网友B:
8楼已经告诉你了

下载点这里 →    STC12C5410AD系列单片机中文指南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楼上这么多高手帮忙 呵呵

马上去了解下

楼主:
这个电路用在雷达测速上的

哪位兄弟有这方面的电路及资料希望能提供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conwh厉害

简直和神仙差不多:)

网友C:
呵呵,因为我用过它。

网友F:
估计只有最常用的mcu才能问的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