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些无聊的人

楼主(2008-08-22):
(无正文)

楼主:
哪位兄台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为了增加模块之间的独立性,用了大量的指针和指针的指针

if (cp1 < cp2){...}
怎么会没有意义?比如:
while (cp1 < cp2)
{
    cp1++;
    ...
}

网友A:
100% 是程序问题

楼主:
不懂,别说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不要使用仿真器,在实际硬件试一下!

楼主:
前途路漫漫

所以然。

网友C:
PICC时很糟糕

可以试试:比较时强行转换为整数比较

网友D:
除了dps/arm,pic24/pic30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E:
我不已经讲过了吗?

就你给出那一段代码在PICC805+MPLAB+PIC16F913的基础上测试,结果是正确的,至于你是否还有其它代码,并且这个其它代码是否工作正常,我就不清楚了。

地址比较虽然也是可以执行的,但一般来说,个人认为,这不是什么好主意,在原帖中我也已经提醒过你了啊!?

如果芯片是硬件堆栈的,一般就太不适合使用函数指针,非得要用的话,付出的代价就是效率,因为编译器只能开辟RAM区中的某一段做这个使用,因为是硬件堆栈的缘故,真正的调用、返回都是通过直接改动PC指针来实现的,我还真没见过多少人在PIC16/18上使用函数指针的,在PIC24上到是有不少人这么弄。

楼主:
下面是程序中的出现问题的函数

原贴中的描述可能不太清楚。

sint16 inReqOutRep(uint8 **obp, uint16 olen, const uint8 *ibp, uint16 ilen)
{
    const     uint8     *ibpend, *inp;
    uint8     *obpend, *outp;

    ibpend = ibp + ilen;    /* Read from start to end */
    inp = ibp;

    outp = *obp;
    obpend = *obp - olen;

    while (inp < ibpend)
    {
         ....  //无论如何测试,里面代码运行不到
    }
}

网友E:
呵呵,建议LZ赶快向HOTPOWER拜师。。。

俺晕。。。

楼主:
晕,也没用。

上面的代码51、x86、LPCARM上都没有问题。

楼主:
只能说PICC18、MCC18不能正确编译罢了。

网友D:
看while(1){}能测试否???

估计inp < ibpend永远不成立~~~

楼主:
to hotpower

while (1) {...}成立。

网友E:
ibpend = ibp + ilen; /* Read from start to end

这个可能有问题;

因为你是这么定义的: const     uint8     *ibpend, *inp

PIC的ROM不一定是按照字节或者字编址的

楼主:
const和rom攀的上亲?

网友E:
个人认为那段代码如果不是程序问题,

应该是可以正确编译和执行的。。。

即使PICC18、MCC18功能稍简单,但这个代码应该是可以编译正确,不至于犯错的。

网友E:
不一定攀不上亲。。。

网友E:
在PICC16上面

一般除了位变量,其它的变量定义如果加上了const,多数都会放到ROM里面。

网友E:
你给指针使用了const关键字

呵呵,可能被当成了对ROM区常量的地址和数值的操作了。。。

这个你从MPLAB里面应该是可以验证的把,你可以自己验证一下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D:
肯定是指针比较的错误~~~~

软仿真很容易找出问题~~~

const不一定是ROM区。

一般(大多数)编译器认为const static是ROM区

const只是告诉改数据类型不可动态修改。

例如const指针的内容,而const指针是可以“移动”的~~~

指针也是“数”(地址的值),所以可以比较。

故简单软仿真很容易找出问题~~~

没必要声讨~~~

网友F:
难道是传说中的人品问题????

楼主13楼给的代码,我测试无论如何都能运行到while循环体里面.

while (inp < ibpend)
    {
         ....  //无论如何测试,里面代码都能运行到这里!!!!!
    }

用的是mcc18.

是我运气好,还是楼主的???

楼主:
都扯到人品上了哈,我到其它坛子问总可以了

谢谢各位回复的大侠。

网友D:
若26楼证实没问题,那么就是入参不对~~~

网友E:
PICC16上面,因为RAM不大,所以用const定义后

多数都意味着到ROM里面了,呵呵,这个好象PICC的编译器规定的。

网友G:
c编译器

picc要收钱,电工们大多在网上找**版,会不会跟**不完整甚至有错误有关?

网友F:
用MCC18没有问题

用MCC18没有问题.

指向同一个数组的指针可以比较大小.

别的情况下,比较指针大小没有意义.

网友H:
楼主错误多,PICC也问题多,machunshui问题更多

网友I:
像楼上这位兄台确实无聊.

网友F:
32楼,说话要讲证据

32楼,说话要讲证据,

否则,

只能暴露你的不正大光明的一面.

网友J:
re

这代码看着头好晕啊............
要是以这样的写法,写个几W行,估计脑袋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