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求一个简洁的C语言汉字字模查表显示程序

楼主(2008-08-22):
求一个简洁的C语言汉字字模查表显示程序,哪位大哥有啊?

网友A:
去看晓奇的吧!非常经典

网友B:
用的什么芯片啊,什么显示器啊,都没有啊。

楼主:
re

51单片机,点阵LCD显示

楼主:
re

4楼用的是结构体吧,不错!好像和数组差不多
有没有哪位大哥用指针做过,好像效率更高点哦!

网友C:
那是晓奇写的

我还不会用呢.我现在就想找到一个方法.
如自制一个汉字点阵.GB_16[] ={
.................,//32个字节一个汉字设为"国".
.................,//32个字节一个汉字设为"家".
.
.
.
.
.
.
//很多个汉字.
}
我以前用的方法也是最笨的方法.如要引用"国"就是GB_16[0],"家"用GB_16[32];
假如有80多个汉字的话.GB_16[这里的数字就晕住了.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汉字,对后期维护很难],用宏定义成拼音,可俺拼音也不好.
现求高手支一高招.

网友C:
能把[]里的数字与汉字联系上

网友D:
唉,很多字模软件都能生成索引,自己去仔细看下文件就会

比如晓奇的,比如HZDotReader

网友E:
看看COM接口技术和C++的封装就很容易实现

网友C:
两位大侠,能直接跟我说吗?

我太笨了呀,看了好久也理解不了

网友C:
不会是这样吧

不会是在汉字编码前放个汉字内码.然后再做个子函数去找它???????
那岂不是每个汉字又多了两字节与检索代码的代码.这个检索代码应该会是很大吧.
hotpower  "看看COM接口技术和C++的封装就很容易实现"想想都难呀

网友D:
自己去下个HZDotReader摸索摸索,也可以不要索引 用宏定义的

网友C:
先给个方向,我好摸进去呀.

我先仔细认真的想去先.实在不会的话,在找你噢.你别跑掉不理我.

网友C:
xwj 还在吗?

弄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不会弄呀.
里面自带的说明.有这么一段.
C51:
char c=hzdot[CD6D0];

以上C51例子,把“中”字点阵第1字节赋值给c。A51例子取“中”字点阵第一字节放入累加器A中,如未指定常量增量为汉字字节数,则常量增量为1,需计算后定位。

   为方便你使用小字库,本软件提供HZConvert小工具,用于把汉字转化为常量。这样你可以直接在你的源程序中使用汉字作为常量名,如上例中的源程序可写为如下形式:
C51:
char c=hzdot[中];

CD6D0这个是什么东东,
这个常量是什么??????????????
理解不了呀.

网友C:
"CD6D0"与"中"是什么关系.0xd6d0是内码.

"CD6D0"与"中"是什么关系.0xd6d0是内码.可我们程序怎么就知道中就是"CD6D0";这份说明书写的真够高深莫测的.

网友F:
我有一个笨办法记得偏移值就好了

若是16*16的就按照自己建立字库的顺序去找反正每个字都相距32

楼主:
re

这样也可以:
code uchar zhong[]={
0x01,0x00,0x01,0x00,0x21,0x08,0x3F,0xFC,
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21,0x08,
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01,0x00,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code uchar wen[]={
0x02,0x00,0x01,0x00,0x01,0x00,0xFF,0xFE,
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4,0x40,
0x04,0x40,0x02,0x80,0x01,0x00,0x02,0x80,
0x04,0x60,0x18,0x1E,0xE0,0x08,0x00,0x00};
后面直接用拼音索引

网友C:
终于想清楚了.

不管是用结构,还是独立的索引,还是要去查找的.
刚开始还以为高手的能把汉字直接变成一个常量.搞了半天还是输入汉字的的字符.然后对应汉字的机内码,再自已编写子函数.把他找出来.也是个笨方法.

如有人能弄出这样的编译器最方便 #define 汉 (对应的一个常量)

楼上用拼音存在多音字的问题噢

楼主:
re

始终是要对编码做手脚,终究还是要查表,如果有更好的办法就厉害了

网友G:
....

//==========================================================================================
//**
//**纵向取模,字节倒序
//**
//==========================================================================================
typedef struct typCHAR_12    // 汉字字模显示数据结构
{
    uint8 Index[2];
    uint8 Msk[16];
}typCHAR_12;
/******************************************************************************************/
//
/******************************************************************************************/
typCHAR_12 const CHAR_12[]={        //16*8 字符
"1",0x00,0x00,0x20,0x2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10,0x1F,0x10,0x10,0x00,
"2",0x00,0x3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8,0x14,0x12,0x11,0x10,0x18,0x00,
"3",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0x00,0x0C,0x10,0x10,0x10,0x11,0x0E,0x00,
"4",0x00,0x80,0x40,0x20,0xF8,0x00,0x00,0x00,0x00,0x03,0x02,0x12,0x1F,0x12,0x12,0x00,
...

};

网友G:
/*********************************************************************************/
//
/*********************************************************************************/
void dprintf_CHAR12 (uint8 line,uint8 column,char str[20])
{
    uint8 i=0;
    uint8 c1;
    unsigned char ulen;
    ulen = (unsigned char)sprintf(dispbuff,"%s",str);

    while(i<ulen)
    {
        c1 = dispbuff;
        for(jj=0;jj<sizeof(CHAR_12)/sizeof(CHAR_12[0]);jj++)//寻找字库
            {
                if(c1 == CHAR_12[jj].Index[0])
                    break;
            }
        display_prog(line,column,3);
        column++;

         i++;
     }
}

网友C:
参考一下置顶贴吧.有版主与xwj的精采回贴

网友G:
/****************************************************************************
【功能说明】 指定位置输出一个汉字
****************************************************************************/

void hqg_PutWord(U8 y,U8 x,char str[20])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c1, c2;
    unsigned char  j,uLen;
    unsigned int   k;

    uLen = (unsigned char)sprintf(dispbuff,"%s",str);
    while(i<uLen)
    {
        c1 = dispbuff;
        c2 = dispbuff[i+1];

        for(j=0;j<sizeof(GB_16)/sizeof(GB_16[0]);j++)//寻找字库,汉字有区码和位码,c1区码,c2位码
            {
                if(c1 == GB_16[j].Index[0] && c2 == GB_16[j].Index[1])
                    break;
            }
            for(k=0;k<sizeof(GB_16[0].Msk)/2;k++)
            {

                if(j < sizeof(GB_16)/sizeof(GB_16[0]))//
                {

                         frameBuffer8BitTft240320[y*16+k][(unsigned char)(x/4)] &= ~((U32)(0xff <<((4-1-((x)%4))*8)));                    //清除
                         frameBuffer8BitTft240320[y*16+k][(unsigned char)((x+1)/4)] &= ~((U32)(0xff <<((4-1-((x)%4))*8)));            //清除

                        frameBuffer8BitTft240320[y*16+k][(unsigned char)(x/4)] |= (GB_16[j].Msk[k*2]) << ((4-1-((x)%4))*8);                //显示
                        frameBuffer8BitTft240320[y*16+k][(unsigned char)((x+1)/4)] |= (GB_16[j].Msk[k*2+1]) << ((4-1-((x+1)%4))*8);    //显示
                }
                Slib_SetCursor(y,x);////////////////////
            }
            x+=2;
            i++;
            i++;

        }
}

网友G:
网上看到的.....

网友G:
//==============================================================================================
//
//
//==============================================================================================
unsigned int page=0;            //显示页面数,0-63行,分为 0-7 个页面
unsigned int com=0;            //显示命令
unsigned int dat=0;            //显示数据
unsigned int jj=0;            //字库查询辅助变量
void dprintf_CHAR32_16(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char str[20])
{

          unsigned int i,j,k;

          uint16 l=0;
        uint16 c1;
        uint16 ulen;

        k=0x80;
        ulen = (unsigned int)sprintf(dispbuff,"%s",str);//

        while(l<ulen)
        {
            c1 = dispbuff[l];//
            for(jj=0;jj<sizeof(GB16_8)/sizeof(GB16_8[0]);jj++)
                {
                    if(c1 == GB16_8[jj].Index[0])
                        break;
                }
          //Set_Position32_16(x,y);
          //WMLCDCOM(0x0022);
          for(i=0;i<16;i++)
          {
            for(j=0;j<8;j++)
             {
                 if(GB16_8[jj].Msk&k)
                     PutPixel(x+j+l*8,y+i,BLACK);
                     //WMLCDDATA(BLACK);
                 else
                     PutPixel(x+j+l*8,y+i,WHITE);
                     //WMLCDDATA(WHITE);
                 k=k>>1;

             }
             k=0x80;
            }
        x++;

         l++;

     }
}

网友G:
5--S3C2440

//==============================================================================================
//
//
//==============================================================================================

void dprintf_WORD16_16(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char str[20])
{
  unsigned short Temp_w_b,Temp_color;
  unsigned int i,j,k,m;

      uint16 l=0;
    uint16 c1;
    uint16 c2;
    uint16 ulen;

    k=0x8000;
    ulen = (unsigned int)sprintf(dispbuff,"%s",str);//字的个数

    while(l<ulen)
    {
        c1 = dispbuff[l];//把汉字拆分成两个区位码
        c2 = dispbuff[l+1];
        for(jj=0;jj<sizeof(GB16_16)/sizeof(GB16_16[0]);jj++)//寻找字库,计算字库长度,轮巡字库254个汉字
            {
                if(c1 == GB16_16[jj].Index[0] && c2 == GB16_16[jj].Index[1])
                    break;
            }
            for(i=0;i<32;i+=2)
          {
                for(j=0;j<16;j++)
                 {
                     if(((GB16_16[jj].Msk<<8)|(GB16_16[jj].Msk[i+1]))&k)
                     {
                         PutPixel(x+j+l*8,y+i/2,BLACK);
                     }
                     else
                     {
                         PutPixel(x+j+l*8,y+i/2,WHITE);

                     }

                     k=k>>1;

                 }

                 k=0x8000;
            }
        x++;

         l++;
        l++;
     }
}

网友H:
这个,如果要全部程序我发给你

void CP40WRITEDlg::OnDispasic()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char dispchar[255];
    int ii,idot;
    unsigned char ctmp1,ctmp2;
    unsigned char chz[]= "桔";
    unsigned char wtest;

    //从数组ucASCIIzm[]拷贝过来的一个字模,显示到编辑框看看
    unsigned char ucasiic168[] ={0x00,0x00,0xC0,0x38,0xE0,0x00,0x00,0x00,0x20,0x3C,0x23,0x02,0x02,0x27,0x38,0x20};
        //0x00,0x80,0xF0,0x8C,0x98,0xE0,0x00,0x00,0x02,0x03,0x02,0x00,0x00,0x02,0x03,0x02};
        //0x00,0x00,0xC0,0x38,0xE0,0x00,0x00,0x00,0x20,0x3C,0x23,0x02,0x02,0x27,0x38,0x20};//A",33
                                 //0x00,0x80,0xF0,0x8C,0x98,0xE0,0x00,0x00,0x02,0x03,0x02,0x00,0x00,0x02,0x03,0x02};
    wtest = 1;
    for  (idot = 0; idot < 8 ; idot ++)
    {
        for (ii = 0 ; ii < 8 ; ii ++)
        {
            if (ucasiic168[ii] & wtest)
            {
                wsprintf(dispchar,"■");
                pCEditDisp -> ReplaceSel(dispchar,TRUE);
            }
            else
            {
                wsprintf(dispchar,"□");
                pCEditDisp -> ReplaceSel(dispchar,TRUE);
            }
        }
        wtest = wtest * 2;
        //换行
        dispchar[0] = 0x0d;
        dispchar[1] = 0x0a;
        dispchar[2] = 0x00;
        pCEditDisp -> ReplaceSel(dispchar,TRUE);
    }

    wtest = 1;
    for  (idot = 0; idot < 8 ; idot ++)
    {
        for (ii = 0 ; ii < 8 ; ii ++)
        {
            if (ucasiic168[ii+8] & wtest)
            {
                wsprintf(dispchar,"■");
                pCEditDisp -> ReplaceSel(dispchar,TRUE);
            }
            else
            {
                wsprintf(dispchar,"□");
                pCEditDisp -> ReplaceSel(dispchar,TRUE);
            }
        }
        wtest = wtest * 2;
        //换行
        dispchar[0] = 0x0d;
        dispchar[1] = 0x0a;
        dispchar[2] = 0x00;
        pCEditDisp -> ReplaceSel(dispchar,TRU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I:
字摸软件III就可以了

网友J:
搜索有这么几个方法

1、从头找到尾。优点:简单。缺点:速度慢。
2、做成有序表,根据汉字机内码做对分查找。优点:快。缺点:有序表需要人工排或者软件排。
人工排就不用说了,费点时间而已。
软件排可以用单片机的FLASH编程来实现。
当然,也可以在PC上自己做一个取模软件,然后生成有序表。

网友K:
實現A/D轉換的LCD漢字字模顯示C程序

求一個C语言漢字字模显示程序附帶要A/D轉換的。A/D用的是TLC549,芯片是AT89C51。急用!!謝謝!!

网友L:
这台湾人有点过分

网友M:
C语言汉字字模查表显示程序

网上程序多如牛毛,原理图也有,很好用.

网友N:
我倒是有编过一个直接输入中文就可以显示的程序

我倒是有编过一个直接输入中文就可以显示的程序,是用液晶显示16*32的汉字,我先贴一段主程序供大家参考一下。
struct mystructure
{uchar index[2];
 uchar mydot[32];
};
struct mystructure code myhzk[TOTAL]=

"一", 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C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二", 0x00,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6,0x04,0x00,0x00,0x00,
      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8,0x10,0x00,
...

};

//-------------------------------------------------------------
//函数功能:汉字索引程序
//入口参数:pag是显示起始页,style是正反显选择,0是正显,1是反显
//  cs是左右面的选择,0为左面,1为右面
//-------------------------------------------------------------
void myhz(uchar row,uchar pag,uchar *p,uchar style,uchar cs)
{uchar hzl,hzr,i,j;
 hzl=*p;
 p++;
 hzr=*p;
 for(i=0;i<TOTAL;i++)
 {if((hzl==myhzk.index[0])&&(hzr==myhzk.index[1]))

     {write_cmd(cs,0x40+16*row);                  //写命令程序
      write_cmd(cs,0xb8+pag);
        for(j=0;j<16;j++)
         write_data(cs,myhzk.mydot[j]^style); //显示字的上半部份

      write_cmd(cs,0x40+16*row);
      write_cmd(cs,0xb8+pag+1);
       for(j=16;j<32;j++)
        write_data(cs,myhzk.mydot[j]^style); //显示字的下半部份
      break;
     }
  }
}

网友O:
单片机lcd

买个带字库的lcd 就很好用 ocmj b系列的就带字库 可以直接输入汉字。
没字库的还要用取模软件,还要注意是纵向或横向取模。很麻烦

网友P:
遗憾中

我想了想,写了个程序,可能不对,就没发,没有帮上忙,真是不好意思啊

网友Q:
纠正方向

我个人认为楼主是不是想从已有的国标字库中查找子模,我觉得需要对区位码等等进行操作

网友R:
使用结构数组!!!

网友S:
自动转换?

好像有个程序可以自动转换

网友T:
多音字的理解

一般只是用一部分汉字,又不是做全库,多音字的话后面跟个编号不就可以了。

网友U:
用合适的查找算法可以保证每次查找所用时间都是线性的

用#define反而不是合适的方法吧?
至少在单片机领域,得用多少define对应字库里面的汉字?增加多少code段的代码量?

网友D:
LS理解错误,用#define定义的是字模偏移,恰恰相反

用#define可以减少代码量

只是使用上麻烦些罢了

网友V:
ILI9320程序

谁有ILI9320驱动,那来参考下吧

网友V:
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
/* ASCII(8*16) 及 汉字(16*16) 显示函数      */
/********************************************************/
unsigned char dprintf16(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char *ptr,unsigned char normal)
{

    unsigned char i,j,uLen,uRow,uCol;
    unsigned char c1;
    #ifdef HZ16
    unsigned char c2;
    unsigned int  k;
    #endif

    uLen=0;
    i=0;
    uRow = y;
    uCol = x;
   // SetAddr(uRow,uCol);      //起点定位
    while (ptr[uLen]!=0) //探测字串长度
    {
        uLen++;
    }
    while(i<uLen)
    {

        c1 = ptr;
        #ifdef HZ16
        c2 = ptr[i+1];
        //ascii字符与汉字内码的区别在于128做分界,大于界线的为汉字码

        if(c1 <=128)    // ASCII
          {
        #endif
            for(j=0;j<16;j++) //写16行
            {
                SetAddr(uRow+j,uCol);
                WriteComm(0xb0);                // 写数据(命令)
                if (c1 >= 0x20)
                  {
                    if(normal)
                        WriteAuto( ASC_MSK[(unsigned int)(c1-0x20)*16+j]);
                    else
                        WriteAuto( ASC_MSK[(unsigned int)(c1-0x20)*16+j]^0xff);
                  }
                else
                {
                       WriteAuto(0);
                  }
                 WriteComm(0xb2);                //写数据结束

             }
            if(c1 != 0x08)      // 非退格
            {
                    uCol++;   // 列数加1
            }

        #ifdef HZ16
        }
        #endif
        #ifdef HZ16
        else        // 中文
          {
            for(j=0;j<sizeof(GB_16)/sizeof(GB_16[0]);j++)      // 查找定位
            {
                if(c1 == GB_16[j].Index[0] && c2 == GB_16[j].Index[1])
                {
                    break;
                }
            }
            for(k=0;k<sizeof(GB_16[0].Msk)/2;k++)
            {
                SetAddr(uRow+k,uCol);
                WriteComm(0xb0);              // 写数据
                if(j < sizeof(GB_16)/sizeof(GB_16[0]))
                  {
                    if(normal)
                    {
                          WriteAuto(GB_16[j].Msk[k*2]);
                          WriteAuto(GB_16[j].Msk[k*2+1]);
                    } else
                    {
                          WriteAuto(GB_16[j].Msk[k*2]^0xff);
                          WriteAuto(GB_16[j].Msk[k*2+1]^0xff);
                    }
                       //WriteAuto(0xff);
                     //WriteAuto(0xff);
                  }
                else           // 未找到该字
                  {
                      if(k < sizeof(GB_16[0].Msk)/4)
                        {
                            WriteAuto(0);
                            WriteAuto(0);
                        }
                     else
                        {
                            WriteAuto(0);
                            WriteAuto(0);
                        }
                    }
                 WriteComm(0xb2);
              }
              uCol += 2;
              i++;
        };
        #endif

        if(uCol >= 30)                          // 光标后移
          {
              uRow += 16;
            if(uRow < 0x80)
            {
                uCol -= 30;
            }
              else
            {
            uRow = 0;
            uCol = 0;
            }
           }

       //  SetAddr(uRow,uCol);
         i++;
    }
    return uLen;        //返回字串长度,汉字按2字节计算
}
#endif

网友W:
看看这个方法

  LCD_DisplayString("中文汉字字符串");
  不是更方便?
  试试看,看看字符串编译成了什么,楼主可能立即就明白该怎么做了!

网友X:
re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