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的观点!(别误导初学者)

楼主(2008-08-22):
这个论题有点意思!区别在于学习mcu还是在于使用mcu!
学习还是高屋建瓴的好,使用嘛,最快、最合适最好!

n年以前在学校学51的时候,老师教的是汇编(当时还没有C51),
记得老师说不同芯片的汇编就不一样,
我问难道汇编不能统一吗?老师说难实现!
n年以后,出于项目需要,我用过n种mcu,总归的确是各有特色!
但是最近2年却发现,当时问老师的问题,现在应该可以解决,那就是学习arm。
掌握了arm核,可以有多种的微机选择。
在由掌握多种mcu到学arm的过程中,
可以理解RISC和CISC、了解Von Neumann和Harvard的区别!
再加上不同的异常处理方式,mcu不就这点东西吗?

最喜欢的是最新的Cortex核,几乎接近完美!挑不出缺点
外设及其丰富、价格很便宜、性能极强、速度极快、功耗极低!

如果你在入门学习,那就掌握arm吧,
学通了它,其他微机应该不在话下了吧!
不就是高手剑在心中的状态吗?

网友A:
不赞成楼主的观点

arm 就是最好的吗?
性能上, 比它高的 MCU 多的是, 价格上, 比它便宜的 MCU 也大有存在.

Cortex核,几乎接近完美?挑不出缺点?
"外设及其丰富、价格很便宜、性能极强、速度极快、功耗极低!"
有这么称赞的吗?
我觉得功耗还是比较大, 在象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上, 还是得慎重, 如果没有高要求, 8位 MCU 比它功耗小了很多呢.
这世界哪里有完美的东西? cortex 是效率比较高, 但从编译后代码, 我发现, 代码里大量的指针(文字池), 如果哈佛结果里, 让 sram 从 0x00000000 开始, 一定可以因为减少了很多文字池而得到更小的代码量!

网友B:
赞同2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