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的问题:使用那些指令可以得知引脚状态

楼主(2007-06-08):
大家好:我要是使用下图的连接,当按下S0时去执行某段程序,按下S1去执行另一段程序,程序如下:
  JB  P1.0,执行程序
  JB  P1.1,执行另一段程序
  *******
JB,JNB这些指令用在I/O端口时应该是读锁存器的吧?无论按键S0,S1是否按下,应该读到的都是初始值1啊,但书上好像有类似的情况也是用这些指令,实在的??????????
  下面一段程序,请大家看看是否正确:
  MOV  C, P1.0
  JC   执行程序
  MOV  C, P1.1
  JC   ******
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下面一段程序,请大家看看是否正确:
  MOV  C, P1.0
  JC   执行程序
  MOV  C, P1.1
  JC   ******

这是对的。MOV 指令是读引脚。

网友B:
开关该接地,为0执行

网友C:
是对的,51单片机直接判断P1.0和P1.1也是对的

你仔细看看51方面的关于口的讲解,就明白了

网友D:
您的MCU在s1/s2按下,软件飞/bug 使P1.0/P1.1 为“0电平”时!!

网友E:
VCC不对

VCC直接接到口,不好。

网友A:
这样是有可能烧毁端口的

网友F:
最好设计成低电平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