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解决一下422不能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6-09):
在下用MAX488做终端的RS422通信,上位机使用USB<->422接头,挂一台终端时很正常,挂两台就会出现丢数据,挂三台就全部通信中断?连线很短不超过30m,经过测量发现中断接收正常,MCU也返回了数据给MAX488了,但是总线上的电平没有变化,造成上位机收不到数据,请问是芯片有问题还是别的原因?
另注:datasheet中显示MAX488可以挂32个终端,加120欧匹配电阻也不行

网友A:
USB<->422接头是哪的?

楼主:
宇泰的

质量应该还可以

网友B:
一般要外加电源的吧……

这种转换器一般带载能力很差的。

楼主:
谢谢大家

但是现在问题不是转接头发送驱动不了下位机接收,相反下位机接收很正常,是下位机返回数据上位机接收不到,这与转接头的带载能力无关了。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MAX488不能多机并联,严格来说是MAX488的发送不能并接在一起,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想用RS422(不是485)通讯时,一定要选用带发送使能控制的芯片,在发送完数据以后禁止发送,将自己的总线释放成高阻,否则就会出问题

网友C:
不要用usb,

我也是用max488做双向通讯,usb-rs422转换口太差了,用rs232-rs422吧,上位机一定要用usb吗,用串口就行了,用usb,我调了2天都不行,最后换了串口就行了

网友D:
没串口

有些机器没有串口

楼主:
lbx_00,我的问题不是USB转串口的问题

是终端如果使用MAX488的话不能组成一点对多点的网络,如果使用MAX488和上位机一对一通信的话没一点问题,但是多个终端一起挂在总线上就不行了

网友E:
说说俺的看法

这种多机通讯俺也做过,应该与硬件没什么关系,主要是控制总线的占用的协议,也就是把软件修改修改吧。要时刻记住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占用总线,不要让总线冲突哦!我在做多机通讯的时候采用的是最最傻但也是最好实现的协议,一个主机多个从机,主机查询从机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