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坛中大虾指教(函数和函数之间的连接)

楼主(2007-06-09):
有生以来第一次从事软件工作,激动兴奋的同时让我感觉迷茫,一个不到2K的程序竟让我写得自己都找不到方向,虽然我大概理解模块化设计的概念,每个功能独立一个函数来完成,可我真的这么做了,简单的画了下程序流程图,感觉并不是很复杂,就开始动手了,一开始写的很快感觉控制都在自己的思路中进行,每个函数的功能都很鲜明,随着程序的渐渐扩大,函数和函数之间的连接让我迷失了方向,心里搞的模模糊糊的,所谓函数的完全独立我想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在完成一个子程序的同时又要去修改另一个子程序,或者好几个,搞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
对程序的控制显得非常的模糊,思路一点都不清晰,故来此请教各位大虾,您们在处理函数和函数之间的连接有何窍门?如何让一个函数真正的模块化,从而使程序看上去清晰明了.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磕头谢过,如果老师的建议能让我在迷路中找到方向,我非常愿意间接酬谢.作为网友的同时我真的希望您是我一辈子的软件恩师
                                                 FZJ  敬!

网友A:
首先要通盘考虑,不要着急做程序。把模块的通用性考虑好

要著明入口参数、中间占用寄存器、出口参数以及这些参数的长度等。

网友B:
耐心。由上及下,逐步细化。慢慢来,不能急躁。

网友C: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地把子程序调试好,不要着急:)

楼主:
多谢楼上的三位老师

我会静下心好好思考一番,可能是我太急于求成了.谢谢

网友A:
编程最大忌讳就是盲目动手

编程不能想到哪里就编到哪里,这样的系统将给你带来很大的隐患。

网友D:
多理解别人是怎么做的,多思考自己该怎么做。。。

网友C:
独立性

各个子程序之间尽量不要有牵扯,要谨慎使用全局变量。

网友E:
思路先在脑子里想清楚

网友F:
先实现,再优化。

网友G:
所谓函数的“独立”并非绝对的。

一个软件系统的设计一定要有层次概念,由上而下逐层细化你的设计,再由下而上地逐层编程来实现你的整个设计。
每层中的模块(函数)一般只和上层联系,尽量减小同层间模块的调用。
模块的定义要尽量的包含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功能,尽量精简数据的入出。
有了这些概念,再加上不断的实践,你的程序会更加的有条理的。

楼主:
多谢HWM老师

您的话我现在不能完全理解,不过我会去摸索,那个程序有8成搞好了,写得比上次好多了,但自己说真的并不是很满意,程序中用到了好多位标志判断,全局变量也很多,不过我会根据您们所提供的思路慢慢去修改,慢慢去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