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到底出现啦哪些错误

楼主(2007-06-10):
ov, hm, AC, link, TI
下面是我编的一个程序,大家帮我看看,为什么不能生成HEX文件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3H
    AJMP  BLINK
         ORG   0013H
         AJMP  MOVE
;**********************************************
         ORG   0030H
MAIN:    MOV   SP,#30H
         MOV   TMOD,#00000101B
         MOV   IE,#10000111B
    MOV   TH0,#0DBH
    MOV   TL0,#0F0H
    MOV   P2,#00H
    SETB  IT0
    SETB  IT1
     SETB  PX0
;**********************************************
LOOP:    AJMP  LOOP
;**********************************************
 BLINK:  SETB  TR0
         CLR   C
         MOV   C,P1.0
    JNC   BLINK0
         MOV   A,#55H
LOOP0:   MOV   P2,A
    ACALL DELAY
    RL    A
         JNB   TF0,LOOP0
    CLR   TR0
    MOV   TH0,#0DBH
    MOV   TL0,#0F0H
    MOV   P2,#00H
    CLR   TR0
    RETI
;****************
BLINK0:  MOV   A,#0FH
LOOP1:     MOV   P2,A
         ACALL DELAY
    SWAP  A
         JNB   TF0,LOOP1
    CLR   TR0
    MOV   TH0,#0DBH
    MOV   TL0,#0F0H
    MOV   P2,#00H
    CLR   TR0
    RETI
;************************************************
MOVE:    ACALL KEEP
         MOV   A,P1
         CPL        A                                                                             ANL   A,#00000110B
         MOV   DPTR,#MOVE0
         JMP   @A+DPTR
MOVE0:   NOP
         NOP
         AJMP  RIGHT
    AJMP  LIFT
RIGHT:   MOV   A,#80H
LOOP2:   MOV   P2,A
    ACALL DELAY
    RR    A
    CJNE  A,#01H,LOOP2
    MOV   P2,#00H
         RETI
;******************
LIFT:    MOV   A,#01H
LOOP3    MOV   P2,A
    ACALL DELAY
     RL    A
    CJNE  A,#08H,LOOP3
     MOV   P2,#00H
     RETI
;************************************************
DELAY:   MOV   R3,#19H
KEEP:    MOV   R4,#0C8H
D1:     MOV   R5,#0C8H
D2:      DJNZ  R5,D2
         DJNZ  R4,D1
    DJNZ  R3,KEEP
    RET
    END
创建目标是出现图中的情况

网友A:
把防病毒软件关掉 看看。

网友B:
"调试.obj" 未生成.

去"startup.a51",那是为C程序用的.

网友C:
可能是中文文件名的问题

连接时无法发现 调试.obj 文件,有可能是连接程序不认识这个中文文件名

网友D:
楼上说的是

网友E:
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所有的文件、文件夹(路径)不要用

甚至注释也不要用。。。

网友F:
可能是文件名的问题,因为提示文件或者路径没有找到

我都是使用中文路径名,英文的文件名,重来没有出过问题。路径名的参数一般由操作系统传递给应用程序,文件名则要看应用程序了,如果使用操作系统传递文件名就不会有问题,如果是自己解析文件名,那么编程的时候没有考虑多语言的问题就会出错。

楼主:
其实这个程序之前是可以生成HEX文件的,但我改了某个地方,就不行啦,用的也是中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