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L298

楼主(2007-06-10):
请问图中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采用什么二极管比较合适,什么型号的?
还有就是Rs端的“TO CONTROL CIRCUIT”接在哪里?

网友A:
1脚下面的Rs是负载电流采样电阻

“TO CONTROL CIRCUIT”接到你的控制器,用来反馈控制马达,若没有的话就不用接了,但Rs必须有.
二极管最好用快速的,参数用红线划出来了

楼主:
二极管我想要用1N4001,不知可否?

网友B:
tyw 已经用红线画出来了

D1 to D8 = 2A Fast diodes
参数也说得很明白。
你还要用4001?

楼主:
不好意思,是1N5817

楼主:
但是搞不明白,这里为什么用的是快速恢复二极管

而非限流二极管

网友A:
二极管选择要考虑负载最大时的电流大小

L298额定电流是2A,但你的马达电流功率较小的话,可以用1A的.
这几个二极管用来吸收马达线圈在快速切换时的反电势,二极管切换速度越快,残留反电势也越小.你用4001的话,有可能较高的残留反电势会破坏你的系统正常运行.有条件可用示波器比较一下.手头不便做做试验可以,但不要用于产品.

快 恢 复 二 极 管 参 数

快 恢 复 二 极 管 参 数
型号品牌电流电压时间极性参考售价
IN5817GJ1A 20V10ns0.40
IN5819GJ1A40V10ns0.50
IN5819MOT1A40V10ns1.00
IN5822MOT3A40V10ns1.80
21D-06FUI3A60V10ns1.20
SBR360GI3A60V10ns0.80
C81-004FUI3A40V10ns1.20
8TQ080IR8A80V10ns单管3.50
MBR1045MOT10A45V10ns单管1.50
MBR1545CTMOT15A45V10ns双管3.00
MBR1654MOT16A45V10ns双管3.50
16CTQ100IR16A100V10ns双管5.50
MBR2035CTMOT20A35V10ns双管4.00
MBR2045CTMOT20A45V10ns双管4.00
MBR2060CTMOT20A60V10ns双管6.50
MBR20100CTIR20A100V10ns双管7.50
025CTQ045IR25A45V10ns双管4.80
30CTQ045IR30A45V10ns双管6.00
C85-009*FUI20A90V10ns双管2.50
D83-004*FUI30A40V10ns双管4.80
D83-009*FUI30A90V10ns双管47.00
MBR4060*IR40A60V10ns双管3.50
MBR30045MOT300A45V10ns35.00
MUR120MOT1A200V35ns1.80
MUR160MOT1A600V35ns1.80
MUR180MOT1A800V35ns2.80
MUR460MOT4A600V35ns2.50
BYV95PHI1.5A1000V250ns1.20
BYV27-50PHI2A55V25ns0.60
BYV927-100PHI2A100V25ns0.80
BYV927-300PHI2A300V25ns1.20
BYW76PHI3A1000V200ns1.20
BYT56GPHI3A600V100ns1.20
BYT56MPHI3A1000V100ns1.50
BYV26CPHI1A600V30ns0.60
BYV26EPHI1A1000V30ns0.90
FR607GI6A1000V200ns1.80
MUR8100MOT8A1000V35ns单管4.50
HFA15TB60IR15A600V35ns单管3.50
HFA25TB60IR25A600V35ns单管4.50
MUR30100HAR30A1000V35ns单管13.00
MUR30120HAR30A1200V35ns单管15.00
MUR1620PHI16A200V35ns双管2.50
MUR1620CTMOT16A200V35ns双管4.80
MUR1620PMOT16A200V35ns双管3.50
MUR1660CTMOT16A600V35ns双管8.50
HFA16TA600IR16A600V35ns双管5.50
MUR3030GI30A300V35ns双管5.00
MUR3040MOT30A400V35ns双管16.00
MUR3060MOT30A600V35ns双管16.80
HFA30TA600IR30A600V35ns双管7.50
MUR20040MOT200A400V35ns双管145.00
B92M-02FUI20A200V35ns单管2.50
C92-02FUI20A200V35ns双管2.50
D92M-02FUI30A200V35ns双管4.00
D92M-03FUI30A300V35ns双管5.50
DSE130-06DSET30A600V35ns双管15.80
DSE160-06DSET60A600V35ns双管30.00

网友C:
l298有现成的模块

 三极管用的1N5817。由机器人梦工场提供,很不错的。

网友C:
更正一下

  应该是二极管,打字快了,笔误,也可用1N5819。

网友D(2010-11-12):
学习一下。我也在做L298驱动小马达,总有问题,12V电机无法起步,起步也很慢,用手摸一下散热片他才转。不知道为什么。5V小电机跑的也不快。
这要接46V电压,用手摸不得电着啊。那位帮我分析分析什么原因,我是按照网上都说成功的电路图焊接的。没有0.5欧姆电阻用了一个2欧姆电阻接的1,15脚。

网友E:
回复 网友A:
请问Rs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必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