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定时器工作起来?

楼主(2007-06-10):
大家好:

本人第一次使用HC908JK8MCU

经过多方面的学习,现在程序终于可以运行起来。

显示,AD采集,数据处理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一只困扰着我。

我使用了定时器淤出中断,可程序就是进不了中断处理程序!

采用USB-MON08 Rev D 进行在线调试!

我的程序如下:
void InitTimer(void) //初始化定时器1---晶振频率=8MHZ,总线频率=2MHZ,分频因子=64,预置值=1250,=40毫秒一次中断
{
    T1SC=0b01100110; //01100110允许溢出中断、
                     //不启动计数、分频因子=64
    T1CNTH=0;        //计数器初值清0
    T1CNTL=0;
    T1MODH=0x02;     //设20毫秒产生1次溢出中断
    T1MODL=0x71;     //模数寄存器设定值
                     //中断频率:2000000/64*625 = 50Hz
    T1SC_TOF=0;
}
#pragma CODE_SEG NON_BANKED
#pragma TRAP_PROC
//*定时器20Ms中断一次*/
interrupt void Timer_ISR(void)
{
      T1SC_TOF=0;
      SecData++;
           //秒,分,时,开始计时
      TimBuf[0]++;
      if(TimBuf[0]>=60)
      {
           TimBuf[0]=0;
           if(TimBuf[1]>=60)
           {
                 TimBuf[1]=0;
                 if(TimBuf[2]>=24)
                 {
                       TimBuf[2]=0;
                 }
           }
      }
}
#pragma CODE_SEG DEFAULT
void main(void)
{
    DisableInterrupts;    /* 关中断 */
    InitMcu();
    InitDataCmd();
    EnableInterrupts; /* 开中断 */
    for(;;)
    {
          //KeyParse();//-------------键盘采集
          LcdBuf[0]=0x01;
          LcdBuf[1]=0x00;
          LcdBuf[2]=0x00;//状态显示
          LcdBuf[3]=0x00;
          LcdBuf[4]=0xAa;//状态显示
          LcdBuf[5]=0x08;//状态显示
          AdParse();//--------------
          FridgeStCon();//----------
          LcdShowCmd();//-----------
          //__RESET_WATCHDOG();//-----feeds the dog
    }
}

另:

/* This is a linker parameter file for the JK8 */

NAMES END /* CodeWarrior will pass all the needed files to the linker by command line. But here you may add your own files too. */

SEGMENTS /* Here all RAM/ROM areas of the device are listed. Used in PLACEMENT below. */
    ROM                      =  READ_ONLY    0xDC00 TO 0xFBFF;
    Z_RAM                    =  READ_WRITE   0x0060 TO 0x0090;
    RAM                      =  READ_WRITE   0x00a0 TO 0x015F;
END

PLACEMENT /* Here all predefined and user segments are placed into the SEGMENTS defined above. */
    DEFAULT_RAM                         INTO  RAM;
    DEFAULT_ROM, ROM_VAR, STRINGS       INTO  ROM; /*  In case you want to use  as well, be sure the option -OnB=b is passed to the compiler. */
    _DATA_ZEROPAGE, MY_ZEROPAGE         INTO  Z_RAM;
END

STACKSIZE 0x30

VECTOR 0 _Startup /* Reset vector: this is the default entry point for an application. */
VECTOR 2 IRQ1_ISR
VECTOR 6 Timer_ISR

另MAP中断分配:

*********************************************************************************************
VECTOR-ALLOCATION SECTION
    Address     InitValue   InitFunction
---------------------------------------------------------------------------------------------
     0xFFF2        0xE7A4   Timer_ISR
     0xFFFA        0xE78E   IRQ1_ISR
     0xFFFE        0xDC8C   _Startup

楼主:
企盼答案!

企盼答案!

网友A:
没听说过这种型号……

要不仔细看看开发工具的说明吧(程序方面,相信楼主的实力)。
有些工具可能只能设一个断点什么的,反正限制还是挺多的。

还可以设置一个全局变量作为定时次数的计数器,进一次中断就加1,跑一段时间以后,看看这个计数器的值有没有改变。

网友B:
中断处理程序在哪里?

中断处理程序的首部应该这样写:

void 函数名() interrupt 中断号 using 寄存器,例如:

void hh() interrupt 1 using 0

楼主:
奋战一夜问题解决!

原来它的定时器和51的定时器,感念不一样!

51的分:定时器和计数器。
飞思卡尔的必须使能计数!

第一次用真是麻烦啊!不过熬了一夜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