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07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是否接上拉电阻

楼主(2007-06-10):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困惑,我搭了一个电路,89S52单片机扩展控制固态继电器 用P0口接74LS377通过7407驱动放大控制8个固态继电器 7407输出端是否接上拉电阻 现在的问题是设备开机时固态继电器瞬间动作一下(低电平动作)灯也闪一下 然后恢复正常。请教指点,非常感激

网友A:
换成7406好了;解决固态继电器的上电过程中的瞬间动作问题

就是控制逻辑要反过来‘

网友B:
要加LED限流电阻

楼主:
谢谢回复 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是否可以加光藕 提高抗干扰

网友B:
不用,它本来就是光隔离器

网友A:
要加LED限流电阻?不要吧,看固态继电器的工作电压

如果是5V,就不需要了;

网友B:
固态继电器里的电阻太小了,好象是300多OHM

网友A:
要看固态继电器标的工作电压

如果固态继电器标的工作电压是5V,而驱动电压也是5V,则不需要限流电阻;
如果固态继电器标的工作电压是5V,而驱动电压是24V,则需要限流电阻;

国内的固态继电器一般工作电压都是5V,而国外的一些著名的品牌很多工作电压是24V;

例如:

网友C:
2楼说得对,用7406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一般用光耦做输出的,最好使用低有效。直接驱动光耦就行

网友D:
开机时候

开机时候,89S52io不稳定,高低电平都有,这时候只有对继电器不供电才行

网友E:
自检OK,供电

开机时候,89S52io不稳定,高低电平都有???
那就多个IO口与固继,自检OK,供电给全部固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