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Q2060A通讯死琐(自锁)问题

楼主(2007-06-10):
在进行SMBus通讯期间,BQ2060A有时会莫名其妙地锁死.

拆掉电芯电源线或放置到24小时后又可通讯,但是内部RAM的数据
要丢失.

不知各位大侠遇到此事时如何解决???
以前自己用MCU做电量芯片时也遇到过I2C的SDA锁死为0的情况.
但是重新设置I2C为IO再配置为I2C模块后即可解锁.

但是BQ2060A肯定不能自己配置了,经过测试主要是SMBus受不到
ACK信号.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倒塌了,估计这次求助又会失败!!!

人无完人,可是每次求助的失败不免有些失落~~~

估计又要自己倒塌了~~~郁闷呀!!!

网友A:
BQ2060A通讯

你走在前沿,没办法,你走出来了,我们好借路走。。。

网友B:
倒塌了~~~又2次死锁

奇怪,另1片几乎不死锁~~~

晕...只好自己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