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问个GPRS传输的问题

楼主(2008-08-24):
    我们在使用GPRS模块,用TCP方式通信,公网固定IP。发现一天总是会掉线几次(设备固定,不移动的情况下。所在位置信号良好)。有的时候重连需要很长时间。最离谱的一次花了30分钟。
    不知道做过的大侠们,你们的情况如何呢?
    有经验的指点一下呀,多谢!!

网友A:
无线信号就是不稳定,

    基站、天线、模块都有可能出问题掉线,很正常,掉线重连即可。

    TCP依靠超时判断连接断开,有可能超时时间达到2小时,所以要2小时后才断开,以避免存储转发延时过长导致的上一次TCP包和本次TCP序号重叠引起TCP数据出错。

    好的应用程序要随时监测TCP链路是否停止传输,比如发心跳包,监测数据流量,当判断TCP断链后,执行close然后再connect即可。你的重连达30分钟明显是TCP协议栈有问题,应该在几百毫秒就可以重新连接上。

    比如:我们用GPRS/CDMA传输图像数据,车子高速行驶中经常掉线,我们采用一种激进策略,0.1秒内无数据立即强制断线重连,很好地解决了图像传输中断过长问题。

    无线TCP协议栈必须重新设计,因为标准的协议栈假设基于铜线网络,当然效果很差喽!《ecos增值包》里有详细说明。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楼主:
采用的是带协议栈的模块

    目前采用的是带协议栈的模块,协议栈部分修改不了。
    能否帮忙提一些测试方法,多谢!!
    另外问下,目前GPRS/CDMA的带宽能够传输图像么?

网友A:
那些带协议栈的模块基本都是基于铜线假设的标准协议栈,

在无线信道里当然效果不好喽,一分钱一分货,卖模块的就是想卖给你硬件,带个协议栈比较好卖,至于是否专业,他们似乎没必要关心。

无线信道掉线太正常了,没数据流就说明掉了。

可以传图像,如MPEG4、H.264等,加入码源速率控制就可以根据信道情况动态调整帧率和清晰度。可以用在出租车、运钞车、工程机械车上在线监视,效果很好,画面很流畅清晰。这需要重写协议栈,使用激进策略,充分考虑无线信道特点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