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430的问题,请大家指教,谢谢了

楼主(2008-08-25):
430里面对io脚进行了定义,我原来是玩51的,无奈省电子竞赛是ti赞助的,必须要用ti的片子,51里面io是双向的,ti里面只能定义成输出/输入io,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有很多器件都是双向的,就是一个io既要输入又要输出,比如18b20这种单总线器件怎么操作呢?按照ti的说法要么定义成输入,要么定义成输出,如何操作这种单总线器件呢?或者说一些需要双向通信的器件呢?谢谢大家。

ps:430性能是很强,但是3.3v的电压实在讨厌,很多外围器件都是5v的啊,430的开发环境实在够呛,并口jtag,现在上哪找并口啊,51有usb烧写器(实际上就是usb转串口烧写),为何430不改进自己的烧录方式,价格也不在优势,下面有廉价的51,上面有arm7,就说低功耗吧,pic的也很低,而且马上随着zigbee环境的成熟化,不晓得430的生存余地还有多少,希望430可以强大起来吧。。。个人观点。。。

网友A:
已经很强大了

网友B:
LZ

玩51的吧??
430有usb的仿真器,不过说430开发不方便这个...........一片244就能开发430了还不方便????LZ太火星了吧.
低功耗目前PIC,AVR都干不过430的,放心好了.低功耗就够430活好多年的了,再说本身430也是在发展的.而且430的特色很多,比方说比较器+timer组合,集成高位数AD等等.
说很多外围器件都是5V的就更...不知道你从哪儿看到的.现在低电压器件已经成为主流,将来的趋势应该是更低.
LZ还没入430的门啊.

网友C:
lz等用熟了再发表评论也不迟

楼主:
谢谢了。

430的开发确实不方便,现在笔记本和台式机哪里找并口???430是有usb的jtag接口,但是价格600多,不是初学者可以接受的,外围元件很多都是5v的,这个很正常啊,ds1302,18b20,12864,热释红外传感器,24cXX,8255,max232不都是5v器件吗,而且5v好取,直接usb就可以了,430还要1117转一下。但是3.3v甚至1.8v低电压确实是主流,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pic,avr干不过430为何用的人还比430多???430连个像样的论坛都没有。
430的特色是很多,现在再用也发现了,但是我提出的这些意见确实是存在的,我只是希望他改进,比如开发出usb烧录设备(价格100内),并没有否认430,430是很优秀,比51强大不知道多少,但是也确实比51难上手。

还有麻烦大家看下我提出问题(1楼),谢谢了!

网友B:
LS

600块的仿真器不算贵吧??嫌贵买个PCI转并口卡好了,几十块钱.然后自己再用片74HC244焊一个仿真器就行了.你看看AVR,51,ARM的仿真器,哪个不是好几百?应该说430的开发工具和ARM的开发工具wiggle都是一样便宜的,而且是太便宜了!

18b20,12864,24c**,max3232......我看到的都有3.3V的,而且我用的都是3.3V的.LS再看看现在流行的ARM7/9,AVR,PIC,就算是51,3.3V版本的占多少?5V的占多少??5V器件比较多估计是你们老师给你讲的吧?再看看常用的外设,以太网PHY/USB控制器/SRAM/FLASH,各种存储卡.......你还敢说5V的多吗?
430目前主推的是lierda. www.lierda.com.

支持4L的说法.

1L的问题,DS18B20总线上拉,读数据时置为输入.写数据时,置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