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大问题,高手指点!

楼主(2007-06-11):
由于我的笔记本上没有串口及并口,所以我买了一个USB转串口及并口各一个,不过其不能实现在线仿真!!!我在网上查了一此资料,别人都这样反应没用。我怎么办!

网友A:
转串口线最好用pl2303芯片,转并口貌似是不行的.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51单片机的话:

我在单片机爱好者网站上找一下,我也订购了下面的产品:

MF-51USB(用USB接口取代232串口)单片机仿真器(USB接口)
http://www.mcufan.com/mf-51-63usb.htm

网友C:
买一个并口加串口扩展卡,可能要400-500块,但好用,我就是这样

网友D:
有转换的玩意儿。。。

网友E:
re

我买了用PC卡转的 ,很好用,一般的usb 转的问题多

网友F:
PL2303没有FT232好用

但是不知市面上有没有用FT232做的转接头,FT232的价格大概是PL2303的2-3倍

网友G:
很可能

由于转的时候做法不同,很可能会在一些应用中能用而在另一些应用中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