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D读卡器方案的MCU方案,要求能提供USB方面例程自己开发

楼主(2007-06-11):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什么意思,没整明白

 MCU母体,还MCU儿子呢!
 SD卡读写做过,没什么难度,要注意的是SD卡一定要用3.3V的通讯口与其通讯 ,能用硬件SPI最好,软件模拟也成,用51系列就用89LVXX的芯片,供电用3.3V,软件编写参照周立功公司的ARM代码,还是蛮专业的。

网友B:
确实

古版说的是。确实没搞清楚楼主的意思:)

楼主:
谢古兄:我的意思是找一颗MCU空片来写一个读卡器

古兄:我的意思是找一颗MCU空片来写一个SD读卡器,要求MCU带USB接口和读卡SPI口。最好能找一颗有USB Mass Storage 读取的例程,这样可以缩短开发时间。各位能介绍一下那个一颗MCU比较适合开发吗?先谢了。
   注:母体就是般IC原厂对空片的称呼,哈哈

网友A:
整明白了

  通用SD卡读卡器专用芯片做的,拔开看过,叫AU8331 应该是台湾的吧。通用的芯片我知道的就是UPSD34XX,或者c8051F系列,都有U盘Demo板,最好用ARM来做,速度有保证。

网友B:
哦,这个叫母体

开眼界了:)

楼主:
TKS!古兄,AU8331好像是台湾安国的SD读卡的标准品

网友C:
楼主是要做产品,还是做研究或做毕业设计?

不同的需求,方案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