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一个变压器如何做出两个隔离的电源?

楼主(2007-06-11):
一个试验板上需要交流24V电源和可调直流0-5V信号。它们之间要隔离。
变压器我有现成的,单输出24V。然后想通过24V,整流分压后得到0-5V。但这个直流信号与24V是共地的。如何分开呢?
不考虑DC-DC,太贵,体积也大。也不想换变压器。
我实在想不出简单的不怎么增加器件的办法。大家一定有办法!

网友A:
不想换变压器也得换.

网友B:
不换压器,也不加器件...

再加个变压器行吧?

哈哈,开个玩笑

如果隔离输出要求的电流不大,可以选择小型的DCDC
如果只要求隔离特定的信号,可以考虑专用的隔离器件

网友C:
LZ 左手拿24VAC的一根线,右手拿另一根,一个AC波接A组,

下一个AC波接B组,

这个办法肯定好!!!!

ps: LZ 不能算“器件”。

楼主:
哭呀!

我想做个到现场调试或演示时用的模拟电源和信号,电流都很小。希望越轻便越好,最好能揣进兜里。

网友D:
用电线在变压器上绕几圈整流滤波试试看有几V

然后调节所绕线的圈数得到你所需要的电压

楼主:
楼上方法可行吗?

这样不是把整个磁通回路都包里面了吗?理论上似乎有问题。
另外,得绕多少圈啊?我觉得上百圈也未必够。

网友E:
还是找孙悟空的好。。。

网友A:
简直就无语....换个变压器就那么要命吗???

网友F:
6楼

6楼的办法是没有办法时的好办法,值得一试:)

网友G:
换成个双路输出的变压器一定行么?

一般的变压器有无隔离功能?能否达到2000V的隔离效果?请做电源的高手解答一下。

下面是从网上找到的资料,大家参考一下:
隔离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一般泛指为防止杂讯用变压器的总称。电源在进入各类电器产品之前,虽然会先经过电
源变压器,但是高频杂讯仍然可以藉由变压器初级与次级线圈间的电容效应、磁性耦合或辐射等方式通
过次级,再进入电器产品的线路内。因此,要想防止杂讯干扰的最简单又有效之方法,便是使用隔离变
压器来加以隔绝。在各种杂讯滤除的电源器材中,隔离变压器的效果是最好的,因为隔离变压器除了能
消除电源、日光灯启动器、空中各种射频的杂讯外,它对於电源开关瞬间突波也有很好的滤除效果,只
是滤除频率和前述的「电源滤波器」不尽相同。 隔离变压器如果以隔离特性来区分,可分为下列三种

  一、绝缘变压器:这是在初级与次级之间加上一层特殊的绝缘体,藉以将初级传导至次级的杂讯予
以适度衰减。不过,这种方式并无法将所有的杂讯隔绝,像是电源的开关动作等通模干扰便无法滤除。

  二、屏蔽变压器:除了具备有绝缘变压器的构造外,在初级与次级线圈外围又利用金箔纸等绝缘材
料予以包覆,藉以降低二线圈绕组之间的电容效应。与绝缘变压器作比较起来,屏蔽变压器对高频干扰
的特性虽然更优异,但依然还是无法去除通模杂讯。

  三、杂讯滤除变压器:也就是除了上述的静电屏蔽外,又在最外围加上电磁屏蔽。杂讯滤除变压器
能有效的隔绝共模干扰,但是对於随市电传导而来的通模干扰,仅有衰减能力。杂讯滤除变压器的铁
芯,与一般的电源变压器并不相同,它的时效透磁率经过特别的设计,使其在某一特定频率(数KHz)以
上时会骤然下降,所以在这个特定频率以上的杂讯会被相对的衰减,频率愈高衰减量愈大。如果能与LC滤波器串联使用,效果将会更佳。

网友F:
质量好的变压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