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DA转换芯片

楼主(2007-06-11):
  最近做个东西,要用到高速DA,很常时间没玩DA变换了,只知道书上有个DAC0832,现在好象流行Max 和TLC系列,有个芯片20个脚,2路DA输出,8位并行数据通讯方式,不知是何型号,大家是否用过此类芯片,一般设计都用哪些并行的DA芯片,请不吝赐教。

楼主:
有一种是TLC7225

  但其为4路输出,24脚封装,与本人所选不符。

网友A:
用过TLC5615,一路输出,SPI接口

网友B:
串行

现在一般都是用串行的比较多:)

网友C:
cyan单片机自己就带2路12位高速d/a输出

开发很方便,adl@loxford.com.cn

楼主:
串行的不合要求,太消耗资源

  要控制高速旋转的电动机,DA值还在不停的变化,串行移位花费太多时间,否则马达转的太慢了。

楼主:
查书找到一个Max5102

  16个脚还不错,不知大家是否用过,使用时要注意些什么请提个醒。

网友D:
SPI串口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楼主:
单通道的,不适合作设计

  AD公司的网站好像找到到DA的芯片介绍,AD的倒是蛮多。AD公司做AD变换芯片是很专业的,只是这网站建设,哎......。

网友B:
MAX

MAX的质量比较好,TLC的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