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刚学习UCOS在89S52上移植,遇到问题。。

楼主(2007-06-11):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要移植到51单片机上呢

  如果是出于学习目地,用PC机的版本就很好了,89S52单片机就那么点资源,跑uc/osII是很累的。
  据说是要外扩SRAM才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B:
RAM不够

 可以用 RTX_TINY

 我用RTX_FULL都需要2KRAM

楼主:
谢谢,古道热肠,lailiu 两位大哥。

谢谢,古道热肠,lailiu 两位大哥。
还有没有更多的答案。
我好确定89S52在没有外扩RAM的情况是否真的不能跑UOCS???

网友C:
不撞南墙。。。。

网友D:
楼主别想了

你的UC最多支持多少个任务,每个任务的数据结构多大。算算吧!这还是只是一个任务调度的内核呢。

网友E:
不行

不外扩RAM肯定不行

楼主:
谢谢 hqgboy,wjy1107,gyt 。

谢谢 hqgboy,wjy1107,gyt 。

我是着把任务数减少到5个,堆栈长度定义为08H
编译后还要
Program Size: data=46.0 xdata=544 code=5208

网友F:
51跑uCOS-II没有任何实用价值。。。

网友G:
确实没实用价值,想学习的话可以在 arm上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