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用320240的液晶屏(不带字库)做个产品,

楼主(2007-06-11):
内容包括几个画面和参数设置部分,现在的疑问是所有的汉字是否可以不用写入存储器里,直接放在初始化程序中,需要时调用即可?

网友A:
把需要的汉字用字模软件生成好,放在程序存贮器中

使用时调取就可以了

网友B:
320*240大屏,好玩

  这么大的视觉空间,不做GUI有些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