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汽车测速的脉冲信号一般如何调理?

楼主(2007-06-11):
用的是霍尔接近开关传感器,或者是旋转编码器,频率大概最高能到5KHz,请问用什么样的调理电路(隔离、滤波、整型?)比较可靠,谢谢拉!

网友A:
可以考虑光耦隔离+施密特触发器整形;

具体就是TLP521-1+HC14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

TLP521测过,5KHz时的波形已经不好了,占空比都变化了,虽然出来的频率还行,到了7KHz压根没有波形输出了。所以烦请推荐一款高速光耦。
此外,问了师兄,他似乎是用运放搭成的二阶滤波器和74HC244来调理的,请问74HC244和74HC14哪个整型效果好,还有就是脉冲信号滤波器到底需不需要啊?先谢谢了!!!

网友A:
7KHz没有波形?你的旋转编码器输出是多少K的?

TLP521-1的电路中,可以减小限流电阻加大上拉电阻试试看;
至于高速光耦,可以使用6N136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还得要旋转编码器的输出驱动能力要足够的强;

74HC244和74HC14哪个整型效果好?hc14是施密特触发器,当然是hc14啦;

我觉得可以在光耦的输出ce之间加一个小电容去掉干扰信号;

网友B:
测车速还需要这么高的速度?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的解答!

我基本弄明白蜡!

网友C:
NEC2701适当加大电流(见手册)10K速度没问题

至于信号调理,用小电容去一下毛刺就可以了

网友D:
使用K1010就可以了,10K没问题

或者使用FAIRCHILD/AVAGO公司的6N136等

需要K1010样品请按签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