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义隆单片机问题

楼主(2007-06-12):
   小弟最近用到一片义隆的单片机,型号为EM78P153S,但在写程序遇到这么一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帮忙解决一下:
   在对端口5 端口6的方向寄存器写入数据时,为什么会同时把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改变掉?同样在写IOCF寄存器数据时会把RF寄存器中的数据改变掉?
   还有利用ENI指令为什么不能将CONT中的位6 INT置1?反而一使用ENI指令程序马上跳转到中断入口去了?
   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好好看哈资料吧

ENI的意思是允许使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