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S52的ROM扩展

楼主(2008-08-25):
我要做一个系统
需要存储和读取数据,空间大小为1M就好了
但是我不知道那种芯片好用又便宜,请大家指点,要是有电路和编程的指导就太感谢了,芯片最好有中文说明书了,谢谢
有人指点用AT45DB01芯片
可是SPI接口又没接触过
请大哥们帮忙

网友A:
52的地址线没有那么多吧!!

网友B:
回楼主

关于51外扩ROM你可以选用并口或者串口的,并口的速度快,但会占用过多的口线,串口的速度会慢些,占用口线少。

具体选用哪一种型号就看价格和你的系统需求了。

并口的你可以选用SST系列的芯片,串口的选用你说的那种也不错。关于你说的SPI你没有用过这不是难题,SPI它本身就是一个接口协议,很简单的。

如果你用51的片子一般都不带SPI接口,这样如果你用软件模拟速度就会更慢,所以推荐你选用并口的片子,SST的很多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C:
1M byte还是1M bit

AT45DB01是1M bit

网友D:
To LZ

我有一些例子,是ATMEL单片机和AT45DB01的SPI通讯的,要的话给我发个Email吧。

电邮:  rico.wei@cn-william.com
MSN:  guangyuanwei@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