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单片机现场工作时偶尔复位,从哪里入手解决啊

楼主(2008-08-25):
单片机为AT89C51ED2,控制几路开关量输入输出。包括一个步进电机和两个交流电机。输入输出部分电路如图所示。
输出部分由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电路。

1)电源采用开关电源供电。+5V,+24V两路。输出电路光耦的二次侧接VCC1,VCC1的产生如图2所示。

2)布板比较混乱,光耦的两侧地(GND,24VGND)没有分开铺。而是直接用线连接。电路板双面铺铜。如图所示

3)单片机复位电路比较简陋,电阻电容串联。如图.

4) 连线:控制板有与显示板有连线,约0.5米。采用普通的4芯线。

5)电路板直接安装在机器里面。没有屏蔽措施。

现场情况:现场7台中的3台机器,单片机偶尔复位,一天会出现几次。

干扰来自那里呢?请各位帮俺分析分析。

楼主:
PCB-上半部分

楼主:
PCB-下半部分

楼主:
晕,得擦除些信息,重上。

楼主:
另外,单片机被干扰后,是如何复位的呢?

是程序跑飞,然后被看门狗逮了回来?

如果是看门狗复位,是不是不同于上电复位?那么单片机的内存的数据应该是不变?

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在初始化程序中,判断一下是上电复位还是被干扰复位?

网友A:
没有符合电气安全距离要求

估计“爬电距离”这个名词都不知道。

楼主:
各位指点一下啊

网友:
楼主好牛的,这板子比电脑主板还大

输入输出总共竟然有16路,电源显示键盘通讯都还没包含在内,再把那些整里面真的要卖个好价钱了^_^

网友B:
板子很豪华

楼主:
大家别笑话俺了,给点建议吧。。

板子的尺寸是结构要求的。

网友C:
嘿嘿

肯定来自电源。
你的板子只能叫做双面布线,没有双面铺铜。
24V直接就7805到5V上,厉害啊!胆大啊!
24V还做别的用了吗?

网友:
现场死机这东西最头疼了

变频器,步进驱动器,接触器之类的干扰很厉害,要死就会经常死,不死的就永远都不死。去找同行别人的板子来依葫芦画几块再去接生意嘛,不太相信你这个行业的板子都是这样的

楼主:
回楼上,双面铺铜了,只是没有显示出来

24V还驱动继电器了。

电源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嘿嘿

那最好还是分开供电吧!
继电器线圈的吸合电路大不大?
继电器有没有吸收回路啊?

楼主:
继电器有没有吸收不知道。

公司只卖一块控制板,其他强电部分是别的公司做的。

分开供电是指什么?产生VCC1那里?

网友D:
工控场合哪有你这样做的?

提几点建议:
1,单片机电源用单独的电源,不能与24V共用一个电源,更不能光耦共地.
2,输出通过光偶后,再驱动继电器.
3,整个系统注意单点接地.

楼主:
ii

回awey:
单片机电源用7805产生吗?光耦两边的地是分离的,输出也经过了光耦。
板子上的24V地和5V地没有共地,铺铜是5V地。

xwj:给俺指点指点吧

网友D:
楼主可以参照以下PLC的电路设计

单片机的电源要用单独的一个电源,电源的输入要加线路滤波器,
输出要加光耦(虽然继电器也是隔离的),不然有苦头吃.

网友:
见过一大牌子的PLC里继电器竟然没有光耦隔离

后来听人说那东西老死机

楼主:
领导过两天要俺去现场

俺应该怎么排除问题啊........

网友:
去买个好点的开关电源换上去看好点不

楼主:
开关电源的24V的地和5V的地也是分开的。

前面有大侠说要单独给单片供电。

开关电源的24V的地和5V的地也是分开的,这样算不算单独供电了?

网友E:
单片机单独供电

单片机单独供电就是一路电源专门结单片机供电,其它的所以有外围模块的供电不能由单片机那一路电源供电。控制方面,如果不是公地的,要加光藕。
24V降压到5V,你那7805会很烫的。搞不好是耗在7805上和继电器上的能量太多,一下子把电压拉低了,使单片机复位了。

网友F:
这么大的板,怎么会让你搞成这样

不死才怪,简直是浪费老板的钱,还是叫老板开除了你吧

楼主:
很受打击啊。。。。

LS,应该布成什么样,请指点。

是不是说把光耦竖直排列,光耦的左右分别铺不同的地?其他方面还需要怎么改进?

(板子尺寸是固定的)

网友G:
在单片机电源上先并几个瓷片104再说

楼主:
谢谢楼上。

明天去现场。

楼主:
请大家说说俺的PCB到底有哪些地方差劲。。。

第二次布的板子,程序也是第二个。说实话,做出来后俺很是高兴,也收获不少信心。

没想到大家这么评价,呵呵。俺接受,但还请各位大虾指出差劲的地方。

谢谢各位。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用135这光藕,521不是很好吗,速度应该够了

条件允许可以考虑贴片减小面积,板子面积小了可以用胶木板支撑一下以适应以前的安装空间,2004带继电器是个不错的东西,工人焊起来也方便

网友H:
回复~_~单片机现场工作时偶尔复位,从哪里入手解决啊

板子既然定了就不好改板了,改程序吧,可以试着复位前定时备份RAM内关键部分的信息(在不掉电的情况下,如主程序在循环或者定时中断中保存各端口的状态及关键标志位,以防复位后状态丢失)  。。。个人建议

楼主:
请问LS,如何备份呢?

今天去了现场,发现,电源上的波动很大,尤其在电机起停的时候。旁边小日本的机器的电源的干扰很小,几乎没有。单片机复位端的干扰也很严重。

第一次看到这种干扰,单片机还能工作,奇怪。。

他们正在电源上想办法。
多么希望俺能掺和进去,可惜,老板让俺去弄别的任务//

网友A:
做好一个可抗干扰的还需要很多工作

可以查找以前的帖子,俺不要重复罗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