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我的空间是不是不够用?

楼主(2008-08-25):
前辈们,我用KEIL编辑了一个程序,编译出来data=9.1  xdata=2  code=1181
请问我这个程序能不能烧录进98c2051
会不会89c2051的空间不都用啊!急!~~~~~

网友A:
89c2051没有xdata

楼主:
谢谢

那我能不能通过消减程序中的某些指令来不用xdata?
什么样的指令要用到xdata啊。

网友A:
C的话不要定义xdata数据

汇编的话不要用movx指令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C,怎么看

网友A:
存储器模式改为small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谢谢

是啊,现在xdata=1,不知道怎么把这个1减掉。
我到底是什么指令用了xdata啊。
用C语言编辑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指令会用到xdata啊,请教。

网友A:
在编译参数设置里把memory model改为small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呵呵,好了,谢谢你啊大哥~
那我现在data=11.1  xdata=0 code=1181

89c2051够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