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R加C能不能测温

楼主(2007-06-12):
(无正文)

楼主:
a

如果能,算法该怎样写,来消除RC曲线非线性的影响

网友A:
如果你的R或C对温度敏感,可以

网友B:
RC振荡测频率

楼主:
a

网上找了一些资料都是通过比较2个R(传感器R、基准R)充电时间来算出传感器R的阻值,从而查表得出温度的。
现在想只用一个传感器R+C测出充电时间来推算阻值,但这样的结果是非线性的,需要用算法来补偿误差,使算出的阻值接近真正的阻值,这算法怎样写?

网友C:
就是用充电公式来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