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问题

楼主(2007-06-12):
刚开始学习proteus,用的是proteus7,keil用的是uVision2
不会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请人帮助
小弟先谢谢了
急用

网友A:
网上教材多的是,拷一个文件到keil下,修改tool.ini

网友B:
如过不用单步调试的话就不用连机了

直接将HEX文件烧到单片机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