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内部带AD的单片机真的是**肋?

楼主(2007-06-12):
工业控制用的AD 采样都需要隔离才能进CPU,预防现场的干扰。
大家都是用什么芯片来隔离的啊?是在模拟电压处隔离还是在转换成数字量后再进行隔离好?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期盼大家给点成熟应用的方案
不胜感谢!

网友A:
看具体情况,一般转成数字量后再隔离成本比较低。

网友B:
可以考虑采用spi接口的AD,隔离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C:
ad采样隔离问题

要前端隔离要互感的估计精度上了,成本也上。
与上位通讯232口或485口隔离

楼主:
我的意思

感觉 hq_y说得有道理,采用串行转换再隔离估计成本会低很多
如果采用采样后并行传输,需要至少10根线隔离(10位) ,还是2线的采样芯片好,不过速度估计就的折中了。

网友D:
用V/F变换器

网友E:
也可以使用V/I转换

就看你的环境了

楼主:
采用V/F或V/I变换能隔离吗?

如题!

网友D:
V/F的加个光耦就行了

网友F:
VF变换成本低,容易隔离。就像10楼说的那样……

网友G:
我设计中都是数字信号隔离

用光耦对ad和mcu之间的数据线隔离,建议采用串行接口的ad.

网友H:
随便

用个带AD的单片机采样后做数据处理(滤波等)然后通过光耦隔离传输数据给主单片机。成本也就4元左右,串行AD能到这个价位吗?由于做了前端采样、软件滤波等复杂工作,主单片机的量和程序量也就相应减小很多了。

网友I:
取决于对什么形式量的采集,不同的量其隔离的方法完全不

网友J:
LS

楼上说得对。

不过一般的应用就是数字隔离比较方便:)

楼主:
方法真的是五花八门啊,呵呵

总结:
1.用串行AD 采样后,对数字量进行隔离。
2.采用V/F或V/I转换后隔离。
3.用一个单片机做采集任务,最后往上传输的时候隔离。

呵呵,都是数字隔离,看来没有用前端对模拟量进行隔离的。
但有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单片机都是带AD 口的,如果不对前端模拟量隔离,怎么实现隔离,用第2种方法应该可行吗?

网友I:
LZ:AD前端也有不同的隔离方式,看你用何种传感器了。

甚至于有的传感器内就已经装备了带有AD的MCU,组成智能传感器。

网友J:
LS说的是

智能部分和传感器放在一起,也就是直接先处理一下。

网友B:
主要是考虑到模拟量的隔离的成本高,线性度比较差

几年前有一位大虾,好像是sharks,直接把模拟量接到了mcu;AD前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可以去翻翻看;但是不知道这样做实际效果会怎样?

我记得是采用了TVS、RC吸收等措施;
把sharks的老帖子翻出来了,楼主可以看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7078

楼主:
hq_y

这样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今天拆了博世力士乐的一个控制器,该控制器主要用在工程机械行业,象泵车,汽车吊,压路机等工程机械。主要想看看里面的电路结构,因为该控制器在我们公司里用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我想该电路肯定很成熟了。
但拆了一看是6层板,根本看不出电路结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里面没有用到光耦隔离,不管是开关量输入/输出,还是模拟量/频率的输入,PWM 的输出等都没有用到光偶进行隔离,但里面用了很多运放,我猜想肯定是经过很好的滤波电路来实现的,真的是模拟电路的高手杰作啊!佩服!

网友B:
希望你做出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D:
hq_y:线性光耦是很贵的

网友B:
关于隔离的问题其实现在看来很多地方都有误区~~~~~~

我也间接接触了一些德国人的设备,canbus的,他们就没有做隔离;

开关量的输入方面,使用光耦,光耦之前做了一些限流、分压和RC吸收,但是没有使用独立的隔离电源,是共地的,但是运行很稳定;

楼主:
确实这样

但小日本的PLC基本都是带隔离的。
开关量输入和输出,模拟两输入等都带隔离
前几天研究了一个FX2N-4AD的模块,用的是串行AD采样后再进行数字隔离,也很稳定,摸电真的是好东西,不过要学得好,呵呵

楼主:
hq_y

你推荐的**真的很不错,谢谢!

网友D:
是的,canbus就是基于无隔离的控制方案

我感觉,像这类的有隔离反而比无隔离的性价比高些

网友D:
SM的说反了,都怪倒塌了!

楼主:
关于隔离

不过如果没有隔离的话,产品做出来实验室通过了
但一旦批量用上去还是提心吊胆的,总怕有一天会出问题。

线性光偶不知道效果如何,反正还没看到有产品上面用过。

网友B:
线性光偶的价格是无法承受的~~~~~~~~~

倒不如采用带AD的单片机+数据通讯的方法解决远程传输的问题;
arm这些单片机上带的AD,不知道怎么使用才是最恰当的,毕竟一旦出问题,mcu跑飞只是一方面,就怕是mcu坏了损失就大了;

网友D:
线性光耦的价格大概是一个小系统的价格

网友A:
如果没有隔离,当设备接地不良的时候很容易出问题。

轻则数据出错,重则硬件损坏。

楼主:

内部带AD 的单片机,用吧,不知道怎么和现场隔离。
不用吧,一个功能在那里不用又觉得可惜,真的很无奈啊!

网友J:
当然可以用

内部AD,大家都在用。只是不用在要求太高的地方而已:)

网友K:
对模拟量进行隔离

我曾经看个有人在AD 前加射集跟随器,看上去隔离效果不错,楼主可以查查资料

楼主:
我看唯一的方法是加线性光耦了。

我使用的场合要求很高,工业环境(工程机械),不隔离晚上睡不着觉的。
现在在抛弃内部的AD 不用用串行AD或者在前端加线性光耦进行隔离的选择两中方案之中徘徊。无法作出选择

网友L:
那就用隔离放大器吧,专门满足楼主的这种高要求的。

楼主:
关于:隔离放大器:

请问楼上的,这是最佳性价比的方案么?

网友L:
最佳性价比不敢说,

但性能应该是可以的,价钱不会便宜,因为它里面有线性光耦,再加些补偿电路。日本NF公司就是专做这些偏门的产品,国内应该也有吧,都是以模块的形式出现的。

楼主:
如果产品话还用偏门的器件,那就是设计的失败!

一个好的产品,1:性能首先要可靠。2:性价比高。3:工艺简单。4:元件采购及检测方便

网友M:
嘿嘿

哈哈,俺最近刚开始一个项目,参考以前的方案,用的是运放芯片构成的电压跟随器作隔离
利用其高输入阻抗和低输出阻抗之特点,隔离前后级之间的影响,在电路中起阻抗匹配的作用。

网友N(2008-07-09):
俺也在做类似的东东

片内AD,测量电源输出的模拟量,需要隔离
想到了用线性光耦,但据说那太贵了,
请问hyd_space是怎么做的?只用运放?普通光耦都不需要吗?

网友O(2011-05-12):
线性光耦HCNR200也就几块钱吧,为什么说贵呢

网友(2012-11-05):
线性光耦HCNR200也就几块钱吧,为什么说贵呢
引用 网友O:

同问。。。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