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解释一下下面的语句是什莫意思

楼主(2007-06-12):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SMODX      0
#define TH1_VAL    (256 - (uchar)(FOSC * (1<<SMODX) * 1.0 / 384 / BAUD))
#define TL1_VAL    TH1_VAL

我现在使用48m晶振应该怎模改

网友A:
照办都不会?

网友B:
11059200ul, ul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俺猜LZ是不知道FOSC是什么意思

不知对不?

网友D:
对数字不够敏感

FOSC       11059200ul
看到110592就应该想到11.0592M的晶振了.
直接替换成你的48M

网友E:
这都看不懂,看来是没有写过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