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通讯 高手帮我

楼主(2007-06-12):
这是一个电表中的红外通讯电路,  P1.2口产生38K的载波信号, 只有TXD和P1.2是低电平时红外发射管才导通发射红外线,也就是说只有发送的数据是0时红外接收管才能接到信号,  那么这个解码程序应该怎么设计?可不可以这样设计:当接受到信号时就确定是数据0,当没有接收到信号时就确定是数据1。

网友A:
LZ,这个电路是用38K载波调制发送数据的

当发送的数据bit为0时,发送一段时间(一位的时间)的38K方波,当bit位1时,就没有38K的方波,也就是频移键控,

网友B:
不可以

要处理38K的载波信号才行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买一对解码与编码的芯片吧!没有几个钱的

网友D:
这个电路已包含调制解调功能,

而下一步的具体通信要看你使用何种编码协议。
当然从电路上可看出,采用的是一般的RS-232串行协议就行。但速率不要太高。

网友E:
楼主啊,HS0038应该是接收管啊

网友F:
5楼说的对

管子本身已经带解调,不用自己考虑了,就当是232串口使用,低速使用。

网友G:
HS0038应该是接收管

网友G:
HS0038是接收管,我前段时间刚用过

网友H:
最好使用归零的码型,长1或者长0都会导致HS0038输出误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