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一个问题

楼主(2008-08-25):
    匠人手记上讲到了10种滤波方法,我对其中的一种不是很清楚,劳驾版主解释一下:
    其中的一种滤波方法如下:N个数,去掉一个最大值,去掉一个最小值,求剩下的N-2个数的算术平均,N取3到14为佳。
    请问为什么是3到14,有什么数学证明吗?我向知道该算法的数学表达!
    谢谢。

网友A:
晕……经验值呗……太长了时间久,太短了没效果。

也有用几千个样点再做平均值的。

楼主:
没有正确的数学表达吗?

    若是经验值的话,那这个滤波法的效果应用于不同的对象结果就很难说了。

网友B:
N的取值还是可以大致估算的

均值滤波器的效果可以看成是一个简单的低通滤波器。
如果采样频率是1000/s,N取10的话,就可以大致认为这是一个截至频率为100HZ的低通滤波器。
当然,这样估算只是大致等效,不能把均值滤波器当作精确的低通滤波器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