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开关量用什么方法比较好?

楼主(2008-08-26):
希望能节省成本的,当然可靠也很重要。大家看看我这种方法可以吗?

网友A:
建议用一个三极管作电平转换较安全

网友B:
没必要加三极管

CPU输入串个限流电阻(和加个钳位保护)

网友C:
可靠性要求高的就加光耦!

没有要求的就这么随便用了.

楼主:
电平转换用电阻分压可以吗?

就像lz图画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