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8-26):
我用编程器的软件读入HEX文件,弹出这个报告框。

楼主:
请教

我的编程器下面信息栏是这样的,请问程序能正常写入吗?

网友A:
超出了89C2051的最大地址

不行

楼主:
谢谢

那请问后面那幅图缓存首末地址和器件首末地址,分别代表什么啊。

楼主:
请问

为什么我KEIL上仿真是data=1.1   xdata=0    code=1181  理论上是够的啊,为什么读取的HEX文件就变成比89c2051的容量大了呢?

网友A:
code=1181只是指代码字节的多少

不代表这些代码存放的地址不会超出89c2051的地址空间
看看编译的器件及设置有没设对

网友B:
看bin格式文件大小。

这个才是真正烧到芯片里去的

楼主:
bin文件的大小怎么看啊

bin文件的大小怎么看啊,我没有BIN文件啊

楼主:
还有请问

如果程序用汇编语言编写会不会占用空间比用C编的小啊,我现在这个程序是用 C编写的。

网友A:
kei不会生成bin文件

你可以在编程器的buffer中看数据放的地址有没超出7FF.

网友C:
有没有map文件之类的东西

楼主: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发现个问题,我用编程器的缓冲区看,000~7FF除了前面3个字节是02 0c 7c之外,其他的都是FF,也就是没有用到,而我需要发送的数据放在800H开始的地方,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让我的数据放到前面去,前面全是FF

网友D:
因为你的KEIL不是完全版

购买正版的KEIL 或 在网上下载个“学习版”

楼主:
谢谢

果然是的,谢谢啦。呵呵

网友E(2013-04-13):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怎么解决的?非常感谢: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