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编码器加减可逆计数功能?

楼主(2007-06-12):
只是一直累加上去的我做到了,可是想做一个用编码器的加减可逆的计数器不知道怎样实现了,那位有参考程序的能否提供一下小弟学习呢?

网友A:
在编码器脉冲到来之时判断一下旋转方向即可

楼主:
2楼兄弟:能否给点参考的东西?不胜感激

网友B:
加、减数的实现,都是根据上一个状态所决定的

所以maychang说:在编码器脉冲到来之时判断一下旋转方向即可。

网友A:
“参考的东西”实在没有必要,很简单的事

编码器(增量编码器)输出两相有相位差的脉冲。单向计数是利用其中一路脉冲,只要在这路脉冲的上升或下降沿到来后立即判断另一路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即可决定该加还是该减。
当然,用硬件也可以实现。原理无非是利用一路信号“封锁”另一路信号,结果是编码器正转一个端子输出脉冲,编码器反转另一个端子输出脉冲。显然一路是加,另一路是减。

网友C:
研究一下机械鼠标的原理

也许你就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D:
如果

如果硬件也是你自己做,就要加东西了

楼主:
硬件也是自己做,但我看到过别人的没有加东西的

网友A:
不愿意加东西

软件解决就是了。占用单片机两条口线,其中占用一个外部中断,中断到来时检测另一条显电平。

网友E:
楼上的各位,你们是如何去抖动的

我的编码器是机械的,想法是装一个施密特,可是有的波形幅度高,而且宽度窄,各位还有什么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是加单稳态电路整形

网友D:
有两种结构

一种结构是一定要加东西,另一种结构可以不加东西用软件解决

网友B:
一般都可以解决的,频率太高MCU不行,频率低就要求硬件部

一般的低频软件就可以考虑到,关键是配合。
一说起控制是简单的,但做起来并不容易。简单地说就是这个计数的,也不是1、2条指令所能解释清楚的,关键是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