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412AD的P2口输出恒定电平问题,不同批次不一样

楼主(2007-06-13):
发现刚买到的50片STC12C5412AD-PLCC32的P2口和以前买的不一样,不能正常输出,不管设为强推挽或弱上拉,总是恒定高或低电平,不能随程序运行跳变,P1等其他IO口正常。将外部负载全部断开也是一样(负载其实很轻,驱动ULN2003D的输入而已,2003后面接共阴数码管位选),现在已要求宏晶换一批不同批号的再试试,不知大家有没碰到类似问题?(已经试了在同一块板上焊不同批次的芯片,ISP烧同样的程序,负载为断开状态,结果截然不同,试了6、7片都是这样)

网友A:
看来品质没有保证

网友B:
呵呵,里面的配置程序烧错了

肯定是烧成20PIN的了

楼主:
哦?

真有配置烧错的问题吗?我们已经退回去了,可答复说测试下来完全没问题,很肯定的口气。如果是烧错配置造成的,又死活不承认,那不是太恶劣了?现在我们只好要求换一些不同批号的来再试试,如果还不行,看来只能换别家的芯片了。

网友C:
还有这种事?

网友D:
我用过5410ad,

不错的。应该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E:
RE

P2M0,P2M1 要设置一下端口.

网友F:
STC类似的问题很多,从来不会承认有问题的。。。

网友G:
用STC要局限于用熟悉的了某些主流芯片

网友H:
俺就不怎么相信STC芯片

当初俺刚看到STC的时候感到性价比很高,到那时没有用,后来渐渐的有反映STC有问题了,不管是不是全是STC的问题,但是说的人多了我就认为:即使不完全是STC的问题,但还是有问题。还有就是到现在也不知道STC的真正娘家,所以俺决定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