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定义数组对吧,怎么编译不过呢

楼主(2008-08-26):
unsigned char code PY_index_a[][8]={
                            {"     ",0x00,0x00},
                            {"i    ",0x05,0x00},
                            {"n    ",0x20,0x00},
                            {"ng   ",0x33,0x00},
                            {"o    ",0x3A,0x00}};

网友A:
""中是字条串,不是字符

网友B:
re

先用结构体定义,因为数据结构都是一样的,再定义成数组形式
typedef struct
{
char *str;
int a;
int b;
} DataStr;
DataStr abcd[]={
                            {"     ",0x00,0x00},
                            {"i    ",0x05,0x00},
                            {"n    ",0x20,0x00},
                            {"ng   ",0x33,0x00},
                            {"o    ",0x3A,0x00}};

网友C:
收到你的邮件才知道你是要做什么

很抱歉,
你所看的那个程序不是我写的,设计不合理、不符合语法可也不关我的事哦:-)
而我的程序都是实际编译检验的,请去21ic搜索我的精华帖或去我的Blog地址:http://blog.21ic.com/user1/2240/archives/2006/9648.html查看,保证100%可以正确编译、运行。

PS :
最正确的方法是按3楼所说的定义结构数组,如果要做字符串数组的话应该用转意字符这样写:
unsigned char code PY_index_a[][8]={
                            {"     x00x00x00"},
                            {"i    x00x05x00"},
                            {"n    x00x20x00"},
                            {"ng   x00x33x00"},
                            {"o    x00x3Ax00"}};

最后的x00没别的作用的话可以省略,因为字符串最后必然会被编译器自动加上0x00结束符

加以LZ先去看书,看看C语法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字符串怎么引用,如果要得到和顶楼意思对应的

应该是这样写:
unsigned char code PY_index_a[][8]={
                            {"     x00x00"},
                            {"i    x00x05"},
                            {"n    x00x20"},
                            {"ng   x00x33"},
                            {"o    x00x3A"}};

网友D:
嘿嘿

在做拼音输入的玩意吧?
a,ai,an,ang,ao。呵呵呵呵,还有“PY”,屁歪,嘿嘿